问 自制小车床 电机选用

楼主(2009-01-23):
正序浏览
正在自制小车,无奈不知
电机
用什,别人建议洗衣机电机,我看功率大概不够 150W 左右 各位大虾推荐几种体积小,功率大,易使用,安全得电机
小车 卡盘80MM

楼主:
可是我见脱水筒电机 最大也是180W呀

网友A:
这个要看转速和主要车削的材料,华飞210*400的主轴电机是750w 如果主要车削木头塑料等等软材料150w的功率上到2500转足够了。兄台可以选用双缸洗衣机的甩干桶的电机,注意防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洗衣机电机功率也有大一些的,全自动洗衣机电机功率350W。

网友D:
用吸尘器电机,体积小,高转速,功率大,1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