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B6怎么用.........

楼主(2009-01-24):
我是新手,新买了个B6(280元),应该是假的,但我买完才知道。现在有个问题问问大家,在论坛里也找到B6中文说明书了,可是不知道怎么连接电池,我是要给11.1V理电充电。请问如何将电池连接在充电器上?

网友:
lz莫急!B6的固件都差不多!!贴个图看看,是哪种假货的?

网友:
和我买的一模一样,虽然我买的更便宜,包括铝箱电源扩展插槽才300.我都退货了,刚买了就乱码,现在期待别的好产品。

网友:
LZ的图上不是很明白了吗?接线就按图上的接,为什么还要问呢?

网友:
就这样子接呀,这不对了

楼主:
那用1A充电 1500mah 需要多长时间啊? 我都充了4-5个小时了怎么一点反映没有呢?充满电有什么提示没?

网友:
1A充1500mAH大概1小时左右,充满应该会“嘎嘎”乱叫的。4-5小时肯定不正常。LZ是不是没开始充啊?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有可能,如果电压很不平衡的话,会停充,或者小电流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1A充电 1500mah 需要多长时间啊? 我都充了4-5个小时了怎么一点反映没有呢?充满电有什么提示没?

你是不是没按"start"键啊?  你的图片上显示的那个状态,要按住start键等响一下才会开始充电的嘛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按了START键后屏幕上没有字了只有背光亮。在过会就这样了,大家看正常吗?

网友:
乱码了  B6能不能升级软件,如果能升级的话,重新刷下版本看下会不会正常

网友:
出错了

接线正确后
要设置 电流  电压,
然后长按START键,出现一次闪动的提示
再按一次
风扇转动了,就是开始充电了

网友:
这样了 不就是乱码了吗,肯定不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扇  压根没风扇?  你的B6有风扇?  反正我的没有 我拆开看过的没风扇

楼主:
现在是这样,大家帮看看这是在充电吗?下面是数字在记时,上面的V数在变,以每秒0.01V的速度增加伏数。这正常吗?

网友:
现在已经在充了

网友:
现在的数值是正确的,准确值61.97777777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我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