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尝试普通模式下360翻转-大炸

楼主(2009-01-24):
视频上所交普通模式下可完成360翻转,但我第一次尝试——大炸,见上图。

楼主:
此教程上所示:航线——下压升降舵同时推油门——翻至最高点时下压部分油门——在上推油门——恢复航线。

楼主:
但我昨日第一次尝试,估计航线高度不够,翻后栽地,大炸,见上图。

楼主:
昨天第一次尝试估计是航线高度不够,大炸,见上图。

炸后整体观

炸后整体观

玻纤桨折了

玻纤桨折了

起落架折了

起落架折了

楼主:
年后重装再试!!

大齿盘扫齿

大齿盘扫齿

侧板折一处

侧板折一处

机头罩细碎

机头罩细碎

维修现场

维修现场

初步换下的配件

初步换下的配件

网友:
这个叫360翻转好像有点不贴切,叫圆圈航线好像比较理解

网友A:
鬼子的话你都信?

网友:
果然是大炸阿,看见油炸花生米了

网友:
模拟器里可以做到,但都不敢试,哈哈。。。
因为炸了必定大炸

网友:
lz说的是loop吧?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

网友:
高度和速度要控制好

网友:
不单单是高度问题,一定要有向上的加速度,不然肯定往下掉

网友:
严重掉高度,被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鬼子的话你都信?

网友:
炸的挺惨的 慰问下

网友:
继续苦练模拟器

楼主(2009-02-26):
爱机再生

经过重修,爱机再生,准备再试。

网友:
日本人用的是30或50的油机啊,LZ用450还照搬那个手法不摔才怪。我飞过这个的,由于450的惯性小,这个动作很难做的好看的。我的筋斗的飞法是先俯冲加速,然后再拉起机头,当机头拉起到机身与地面垂直的时候就要将油门减小,到筋斗的顶点的时候就要将油门减小到螺距为0或-1度,然后俯冲加速阶段的油门控制和拉起阶段是相反的慢慢加油门(其实也不慢了)。这个动作的关键是要控制好油门与速度,不能太早翻过去,也不能太晚了。我经常是翻太快了,筋斗做的不够大。

楼主:
感谢楼上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