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打不出炮弹了

楼主(2009-01-24):
提示:

网友A:
上个图吧,。。。你说的补品是配件吧

网友B:
是不是像簸箕一样的U形槽?
如果是的话 用502 粘上就行了 没必要买补品的
再说了 那个没单卖的 要就是一个炮塔 不划算的~\(≧▽≦)/~

网友C:
它那个设计有问题的!!!!!!!!!!
你的子弹能射碎吗?它够力射碎,但因为设计问题不能出全力!!

网友D:
自己另外在炮盾钻个眼!把那个进弹复位弹簧挂上就可以了!
 我的虎在改造中就遇到那个挂弹簧的太细了被拉断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的也一样,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想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