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01-24):
第一次买飞机 在淘宝上买的

回来试飞了下 发现怎么起飞都是在打转的升空 升空后好不容易不打转了 想向前或向后又开始打转了 根本没法正常控制前进或后退
当然外面有点小风  但感觉是不是这种飞机太轻了 根本没法控制螺旋桨的气流的 是不是这种飞机只能在室内玩玩而已(称了下整机加电池只有150g左右,3两重)
虽然是新手 还是想买个可以在外面放飞的 起码一点小风也不会影响到飞行前进后退等等 不会总在天上打转
还有就是由于底座和支撑杆上的平衡翼是塑料的 才试飞了下 由于操作还不是很熟练 摔了下来 都摔裂了
很想都换成那种金属的 不这么容易摔裂摔坏的材料
还想请教下各位有什么可以对新手推荐和建议的
不胜感激了!!

网友:
我也买过象你一样的飞机,是不大好玩的,我买来就没几次就烂了,后来我买了5#8没几次就会了,会了后飞450

楼主:
谢谢  刚看了下 你说的5#8是不是华科尔的 就像这样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97026f9df54e.jhtml

网友:
晕,你买的是三通的吧,三通就是这样子的,想向前飞但飞机很容易打转的,至少要买4通的

楼主:
四通? 比三通多个什么功能啊?
初来玩的 真的不懂 望请教

网友:
你因该买个4通的入门 HOHO~~~

网友:
三通是依靠尾部电机前进或后退的,没有陀螺仪,所以尾巴不能锁死在一方向,当你前进或后退时这时候平衡会被破坏。所以会打转,而且因为没有陀螺仪,所以尾巴只要一点点的干扰就会打转,另外三通的飞机无法做水平左移或右移。但四通的机子可以,而且有陀螺仪,所以尾巴不会打转。就可以容易的控制前进后退水平左移或右移。包括转向也因为有陀螺仪的原因,不会像三通的一转就会转过头或很难控制好转向

楼主:
晕 总算知道了 早应该了解了这些再开始买飞机的
那这个飞机不是就费了 呵呵
看样子先买个LAMA V3了
想问下 是买个wasp v1 好呢还是LAMA V3好?
好像还有LAMA V4,比V3多个什么功能?是多个无刷的概念吗?
无刷有什么用,好像都说无刷的比有刷的好,不是很了解

楼主:
看来三通的都只能用来哄小孩当玩具用的了
不过感觉就是给小孩玩也没法玩 根本没法正常飞起来的
那出个三通的有什么用呢?感觉买了就是上当。。。。

网友:
V3 V4基本一样,V3同V4价格相差也不大。但是V4比V3漂亮,结构上面V4同V3有一点点区别,但它电子设备完全一样的。V3 V4都是有刷的马达,有刷马达效率低,容易发热,磁铁会退磁,退磁之后马达就会废了,如果碳刷磨损了之后,马达一样也会坏,不过可以换碳刷来解决。无刷的马达效率高,不要考虑退磁问题,不要更换碳刷,因为它跟本不用碳刷。无刷马达成本高,碳刷马达成本低。

不过你也不要以为四通的会好飞,刚飞时一样会炸,但是上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四通的才是真正能飞的。如果你买V3或V4,建议多买几片耐炸的浆,一般在室内飞,新手最容易的就是炸浆,还有换一根金属的平衡杆,这样的话炸机了,平衡杆才不会掉。B轴也是比较容易弯的东东,也可以考虑多买一根,其它的像尾巴断了就用AB胶粘一下就行了

网友:
呵呵,,连舵机都没有怎么飞啊?

楼主:
多谢COOLCXM
学习了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