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能不能给新手推荐个模型车

楼主(2009-01-24):
速度不要太快的 不是用来比速度的那种
想学习下操控
新手买个类似于这样的 就可以了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176a1dbaf411ecd836b6cb313ecf46d5.jhtml

网友A:
这个不是模型应该是玩具吧?
建议LZ还是从田宫(TAMIYA)的TT01系列下手吧,价格便宜而且型号多选择多。
当你组装过一辆之后你对车的整体结构也就有了初步了解啦。对以后进阶有很大帮助~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 找找田宫的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