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受不了了,请教陀螺仪?

楼主(2009-01-24):
买了yt450快2个月了,一直没时间搞,正式户外3次,1-炸,2-挂彩(本人),3-打弯尾管打浆,主要原因是上天后旋转,不会调陀螺仪。 请高手指点,这个陀螺好像是山寨货,有没有调试方法?

楼主:
补充,天6C控!

网友:
.

嗯~要是猛转的话 是不是 陀螺仪 反向了~
调过来试试~

网友:
.

要不是猛转 只是缓慢的自旋的话 也可能是感度低了。
但是在动这些之前先检查机械部分~
70%是机械部分的问题~

楼主:
不是猛转,感度怎么调,那个EXT是干什么的?

网友:
新手还是上经碘配置比较靠谱

网友:
确实很山寨

网友:
EXTENT是调整尾舵机的行程范围的

网友:
 这个陀螺果然够山寨.....
楼主还是找当地高手指点下吧,说的再清,你也不一定能调好的.

楼主:
调试时,是不是红灯亮了代表锁尾?

楼主:
知道的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山寨的厉害.....

楼主:
今天继续试飞还是旋转,不知何故?

网友:
尾巴转未必是陀螺仪问题. 陀螺仪并不是装上就能100%锁住的. 你有没有调控上的微调? 陀螺仪上的调节是调整感度和舵机行程的. 感度说白了就是飞机受到外力时陀螺仪反应的强度. 太大的话尾巴会晃.
你就算把陀螺仪调的再好, 如果控本身偏了它也一样会转的. 先试试用微调能不能调到不转. 如果微调到顶了还是转的话, 你需要适当前后移动一下尾舵机的位置, 这样可以让尾桨有一定的螺距, 起到抵消扭力的作用. 其实电直尾桨在上电后本身就该有一定螺距的, 并不是0度.

网友:
记得好像固朗出口的商标是 CopterX。

楼主描述的症状好像是陀螺仪反向了。尾巴的调试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建议楼主看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2673

虽然举的例子是GY401,但是LZ应该能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