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真丑!

楼主(2009-01-24):
电机(是朋友送的)是5克,但你看那线(朋友说买来就是那样的),太不相称,丑死了!

这是今天下午改装后,怎么样?还不错吧,哈哈!

这是和6A电调,1.35克接收机在一起的合影!

楼主:
下面改装步骤:

1)先准备好线(线长就看自己的实际要求)和那个端子(军品2.54mm的):

2)里面的导线大概要出来1mm左右:

3)把端子细的一头插入到导线内,请仔细看下面图中两根线有个什么不同:

4)用电烙铁把线和端子焊上(左边个没焊好,呵呵!):

下面几步就是关键之处了
5)拆下原来的线:

6)接上前面几步焊上了端子的线(注意要小心,千万别把电机上线搞断了):

7)套上热缩管,加热收缩后再在末端图上点硅胶:

8)再象图中一样再套上一个热缩管(图中黄色所示):

9)把三根线挤紧用502胶粘下,最后装上底座,再用万用表测下线有没有断,如果没有那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
物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好用就行

网友:
没事干瞎折腾

网友:
楼主可能是做超小型飞机。

网友:
楼主都已经把马达跟电调焊一块了干嘛又拆下来加插头阿,要是做小飞机不是又增加重量又费事嘛

网友(2009-06-17):
好用就行管他长啥样呢?又不是相对象

网友:
好像没必要

网友:
爱生活,爱折腾

网友:
就这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