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坦克炮塔电路连接问题

楼主(2009-01-24):
最近想研究一下坦克,有一个问题请教履带模型区的朋友。
坦克炮塔应该是可以360度自由旋转的,但大多数坦克模型炮塔部分炮管的控制机构和其他的设备的电路,都是靠一组线和底盘相连。这样的话,如果炮塔连续向一个方向转几圈,连线就会过度缠绕而损坏。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估计是电刷原理吧

网友B:
加长就好了啊

网友C:
同心电刷解决!!

网友D:
现在的坦克模型炮塔基本都是只能转320度,不能整圈的转,有卡位的装置,不过转动齿轮有收缩的弹簧,不会打坏齿轮的。

网友E:
用滑环吧

网友F:
用便携式CD的 影音插头

楼主:
谢谢回复的朋友

网友G:
用电刷滑环结构比较容易,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5245&extra=page%3D7&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