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EP 550 STD-C怎样啊!

楼主(2009-01-24):
EP 550 STD-C和yt450gf两个机器考虑中,过来请教一下老同志,
550配件价格如何?不知道炸鸡成本跟yt450gf比起来如何,还有电子设备怎么配啊?
望解答,谢了先!

网友A:
550十分好飞 和450不是一个感觉 就像玩模拟器 电子设备方面 动力原配,舵机用标准就ok 3001 3003 dx7带的ds821就很不错了 米多就烧更好的 陀螺仪自选(401 pg800 611) 尾舵 9254 8900g 都很好 电池 2块450电池 如果觉得电池吃的太多就a123 7sor8s非常好的搭配 现在2手的贼便宜

网友B:
550肯定比450稳 炸机成本的话也差不了太多吧````

网友C:
装机成本差不多 炸鸡成本 550还是要贵上许多的

网友D:
其他配件都差不多价钱,就是桨贵

网友D:
不好意思,电脑出了电问题一样的话说了2次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主要450的副厂件多,第一次购机,各位有机器的说说后期维护成本到底怎样啊。

网友E:
俺只知道2手区里很难卖掉。。。

网友D:
主轴18/根
横轴12。5/根
大桨木头的85/副
碳的300多
电子设备贵
一套能用的舵机就要800多(5625)
稳定性450没法和550比,太稳定了,就像在飞模拟器
但是个人认为入门还是飞450
一句话450飞好了,在飞大的就很轻松

楼主:
看来还是450了,亚拓的450gf入门。谢了

网友F:
wo juedui jujue da fei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