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频头模组盒的控怎么升级2.4G呢?

楼主(2009-01-24):
有什么方便一点的办法能让没有高频头模组盒的控升级2.4G呢?

网友A:
貌似拆开 有3根线 接上就行了

楼主:
有没有专门的、适合的产品的呢?
只能把2.4G的升级套装拆开-想办法装到控里面啊?~~

网友B:
拆开发射模块把电路板拆下装进去就行了

网友C:
在本坛子上有一个模友将他的FF6改2.4G的,那是改的相当的好。背盖切了个高频头的口出来。其实改装也很简单,如果您是F的遥控器,就去买一套F的升级套件,如果您是J的遥控器,就去买一套J的升级套件。(其实两个套件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J套件的PPM信号输入端会多一个非门将PPM信号反相)拆开控和高频头,在控里面找到地线、电源正极、PPM信号这三根线并与高频头连接在一起即可。当然,高频头的绑定开关是要用导线连到控外面来的。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年前就改好了,但是没时间发呵呵,今天看到你的要求,我就发上来了呵呵
写的不好凑合看

网友E:
http://www.a-model.cn/Pro443.html
价格嘛,仅供参考

网友F(2009-02-27):
这里是我改的过程,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楼主:
谢谢各位啦~~~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