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了老是换接受电了。

楼主(2009-01-25):
受不了老是换接受电了。用镍氢电池做接受电 飞600N 几乎是每个起落就要换电池,想用锂电+bec做接受电,请问大虾2200MHA的锂电能大概飞多少起落?另外有其他推荐做接受电的电池吗?

网友:
那每次飞行时间也会缩短吧

网友:
我给我的帆船用的7.4V+UBEC,大概可以用一天,电直上没试过能用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不了老是换接受电了。用镍氢电池做接受电 飞600N 几乎是每个起落就要换电池,想用锂电+bec做接受电,请问大虾2200MHA的锂电能大概飞多少起落?另外有其他推荐做接受电的电池吗?

问题在于你用的镍氢电池可能是虚标毫安数,及有可能是山寨的,用2S的锂电稍稍降压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你用的镍氢电池可能是虚标毫安数,及有可能是山寨的,用2S的锂电稍稍降压就能用!

恩 怎么说呢,我那几节镍氢点是工包装的,同样的电池在控上能连续开机3个半小时,但是做接受电只有1个起落,真是郁闷。。。
请问2S2200MHA或者2S1300MHA的锂电大概能飞多久呢?

网友:
你的镍氢是多大容量的 时间和容量成正比 不管是什么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标称是2000MHA 呀~

网友:
我全数码舵机用YT二合一加原装电池飞4个起落没问题,如果想用镍氢电池,可以用3700MAH的4.8V电池,也可以飞4-5个起落,容量大用起来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我也是50的油机,用亚拓的2S 1900mAh的锂电,但是容量好像有点虚,大约1700左右。用的亚拓UBEC(不是二合一),配降压线,2个9252,1个9255,1个9254,一个GY611+BLS251,6个起落没问题,每个起落11分钟左右,没有暴力动作。

网友:
我的YT600NSP是用YT2S1900MAH及TOP的2S2200MAH并连后供电,用的是YT二合一配降压线,BLS451*3+9252+GY611+BLS251及YT定速仪。配的接收是2.4G的6014.可以飞10多个起落.但也没暴力飞行.

楼主:
谢谢 SL和SLD的SL 提供数据~~

网友:
我用的是JR的接收电1100毫安的那种,也飞不了几个起落就亮红灯。不知道是用大容易的镍氢的好还是用锂电加UBEC好。

网友(2009-05-20):
千万别用锂电+UBEC做接收电,我的JJ在回来后就是850MA的锂电7.4V+UBEC给接收机供电,当时飞的时候是第一个绿灯亮,就是批示电量是满的,但在起飞后十分钟左右飞机失控,自旋上升,控上的电量正常,用别人的控换上晶体也不能控制,飞得都喋不见了,一直到烧完油为止才掉下来,炸得十分厉害,劝模友们千万别用这种供电方式!

网友:
太恐怖了吧!

网友:
会自旋不受控,那肯定是接收机没电了
850mah容量也未免太小了
也有可能是没组装好

不能把自己没注意的事情推给电子设备........

网友:
烧完油才下来

网友:
850mah想飞10分钟?只能说你太强了,自己不注意检查可用时间范围。

网友:
劝你还是用镍镉的吧,F的1500的3个起落JR1400也飞3个起落没问题

网友D:
SC动力电池,5节一组,可以好几个起落呀,容量现在有4500的了

网友E:
估计是防干扰没有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