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魔道,一下买了2034.2元的配件终于到货了,内附配件照片与配置清单!

楼主(2009-01-25):
其实要以能飞起来为主并花不了这么多钱,我还想自己做KT机,还要考虑飞机的维护问题,所以还是一次把东西买够吧,呵呵,带邮费共花了2034.2元,电池是2月1号又买的,不买不行啊,想测试设备都没办法。

郁闷,刚装好,还没飞起来就炸了,详情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6321&extra=page%3D1

网友:
随便说说啊,桨保护器你买的太多了,这很耐炸的。桨在装O圈的地方修修钝,不然O圈很容易坏,不过好点的浆是修好的。模型用钱时正常的,习惯就好,外面少吃一顿饭就都来了,起码这是项正儿八经的爱好。最后说下电池,花的电池我一直在用,个人非常喜欢。花牌的老高因为同城的关系我也经常接触,人也很好。多练模拟器再上实机吧,能减少损失,也能少打击自信,这很要紧。我也没玩多久,说的不对的请高手指正

网友:
游标卡尺 有必要
现在数显的也不贵.....
还有热缩管

网友:
很多都是很多余的买哎。直接跟你说吧2212KV1000配1047浆,胶就热熔胶。不一定要买碳纤杆,买波纤就好,风筝里的那种,不见得种到哪里去,何况我这个动力足够拉的动。我可以以你一半的价格配套KT机呵呵

网友:
充电器没买好,建议你买我用的那种,至于什么样的你可以搜一下以前我发的贴,免得有做广告的嫌疑: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很多东西买贵了  照我看起码能省下100来   花牌很不错  我的一块炸变形很多次了也还好用   还有菠萝的鹰牌也可以  价格便宜量又足  还有3E的   用一年多了  只是动力稍有下降(自然的)  不下150的充放了  一点也没鼓  自己的一点经验  不是广告

网友:
不说价钱,就配置谈谈
1、电机买一套就行啦,金融风暴呀,省点花吧。要买两套的话,最好一套KV1400,一套KV2600的,要是想上3D的话可以考虑KV1100的。
2、桨保护器有2个足够啦,不容易坏的。
3、桨根据电池和电机KV买,不用整一堆没用的,3S电池下KV1400配8040桨,KV2600配5030桨,KV1100配9050桨。
4、桨买少了,新手极容易炸桨,3个肯定不够,尤其是前拉机,KV1400一般用在前拉上,买20个8040吧,KV2600一般用在后推上,炸的少,买10个吧,等这些桨炸得差不多了,也就不容易炸了。
5、电量显示器3S的足够,电固一般不会超过3S的,不过价钱差不多,无所谓啦。
6、舵机Y线、延长线用不了那么多的,Y线有2条足够了,延长线多点4条也够用。
7、雕刻刀容易坏呀,买个美工刀就行,有条件上手术刀最好。
8、电池我只用过花牌和杂牌电,杂牌电一块大肚,一块动力下降报费了,而花牌撞得变形了动力依旧,所以比较喜欢花牌的。

网友:
对了,还有热融胶和枪也要买哦。

网友:
呵呵,列的可够仔细的!兄弟,很多东西是想不到的,等使用的时候才会想起来.而且电机的KV和电池的电压及容量也需要根据你所飞行的飞机来配置!

网友:
电池我目前只用B牌~~~
有些人说的*牌,我用过,用来飞普力马Z,同样是1000ma、15C,同样是飞6分钟,B牌微热,而那个*牌已经很烫手了,用2212KV1000电机1047,全油门时,充满电的*牌不到5秒就软了。后来商家认账,说厂家称这批电池有问题,后退掉了。

网友:
无语了....1500元都配了些什么乱七八糟啊,小东西莫名其妙的砸了不少钱,大的东西倒都没买好
飞固定翼用1300mah 的电池合适,花牌的20C很不错

网友:
哇靠..东西买太多了吧..

11.1V 1300mah 15C的电池就够了..

楼主:
1300MAH的电池恐怕玩翼龙5分钟都分不下来吧!~~

网友:
2200有点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0MAH的电池恐怕玩翼龙5分钟都分不下来吧!~~

桨一般都是7寸以上,6寸桨和5寸桨比较少见,后推高速机才用的
,1300mah电池玩翼龙5分钟是有的,当然出于配重考虑得用2200mah。泡沫机1300mah 1500mah的重量比较合适。

翼龙比一般的泡沫机要重!

Y线,延长线一样2根就够

碳纤品种偏少,5mm管,3mm管,2mm棒,2mm管,1mm棒都是派得上用处的

电机电调,可以买2208+20A 一套,2212+30A一套  大部分情况下20A的电调就够用

另外,五金工具楼主够不够?各种钳子、起子、锉刀什么的需要一些。

其他看楼上的

网友:
配置很有问题
2212电机 安装翼龙 很麻烦(辉盛的铃铛电机简单方便,还便宜)

铃铛电机装7060浆, 不用浆夹,不用保护器,不用O圈,省钱,稳定

还有一些不理解,玩3通翼龙需要那么多舵机?还有什么碳管 是干什么的?

如果是为了加强机翼的  不如多买个主翼尾翼,另外电池推荐买1500MAH的,体积正好安装在机舱,简洁美观,可以多买2块

网友:
不理解,谁帮你做得 配置单

网友:
扎个有种被人忽悠的感觉啊

谁卖给你的,公布一下,大家都多长个心眼!LZ又不开店,好多都没必要喔,不过,我还是要说:还好还好!钱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