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的大哥大姐在哪

楼主(2009-01-25):
我的016现在接上电源
陀螺仪
闪了13秒后就一直间闪 动遥控
舵机
没反应怎么办
帮帮我啊

网友:
你是不是没开发射机?或者开机顺序不对?

楼主:
顺序没错

网友A:
兄弟?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把控恢复原来状态 !!油门归0其他中点!!把控关了从新开启!!之前先把电调断电啊!!!!嘿嘿!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有时后控 有的通道不在中点上就有这中情况发生!!!螺距旋钮都要搞好!!!

楼主:
再说说再清楚点帮帮我

网友A:
就相当于把控都恢复到原来状态!!!以前我也有过这问题!!就这么搞的就每问题了!先问下不是不原装控?

楼主:
是原装控

楼主:
还是会闪

网友:
你把你的设置方式这些拍照发上来吧,要不大家只能猜。。。

楼主:
是控的问题 发射模块出问题啦

网友B:
检查微调是不是在中间位置,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楼主:
原来是发射模块的一个稳压三极管7805坏了哈哈 一模友帮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