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锁尾舵机微调问题

楼主(2009-01-25):
我上了Hyperion HP-DS09GMD
舵机
今天下去试了下 微调打一点点 飞机尾舵机不动 打的多了一点点 尾舵机直接跑到限位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锁定后可以打微调的 补偿温飘的

网友A:
锁定模式不是不能打微调,可以打。但是不是补偿温漂是为了免除机械调整,使用微调小范围内调整舵机锁尾中立点。如果开机后出现温漂建议接收断电再重新加电自检,自检过程不要动飞机,保证尾舵机中立点初始化正确。
如果经常出现温漂现象尤其是经常飞行中突然温漂,建议换陀螺。
lz的这个现象,确实没见过。。。。希望不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B:
这个现象不是舵机的问题,是陀螺仪和接收器配合的问题。冬天尤其容易产生

网友C:
和老金一样,有同感

楼主:
你这一说我觉得可能是的 上海那天早上真的很冷很冷 我又是7点出来飞的 更加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