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9-01-25):
我的控向下是加油,这样不习惯,怎样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向下是加油,这样不习惯,怎样改一下

在控的設定中有一項大概叫 Reverse SW.

在裡面又有一項是油門的, 在那裡做設定就可以了

网友:
反向开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