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真这么难吗?

楼主(2009-01-25):
我用的是6exh玩的是xtr模拟器   通道设置好怎么控制不了。
通道如图设置,悬停悬停飞行总是往左偏,左手往右打就可以纠正过来,但马上有得往左打,总是悬停不住,请问是怎么回事?

另外我不知道混控,螺距  油门  是怎么分配的!,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没有其它原因,就是计算机速度太慢。
换g2或g3.5试试,那两款在同样的机器上玩的比较顺,只要把一些细节的显示关掉。

网友:
慢慢来,我玩了1个多月才能停稳一会

网友:
我也弄不了这玩意                。

楼主:
再问一句

顺便问一句,我这样子设置通道对不对?怎么模型一起飞就往左边偏一直偏过去,左手不往右打方向就炸鸡了!这还是训练的最初阶段,练习副翼的!要六个通道全选上。一起飞就炸鸡!

网友:
动作小点 多练习 做到可以预先判断 就会稳很多:loveliness:

网友:
我还是玩不了这个,玩真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句,我这样子设置通道对不对?怎么模型一起飞就往左边偏一直偏过去,左手不往右打方向就炸鸡了!这还是训练的最初阶段,练习副翼的!要六个通道全选上。一起飞就炸鸡!

估计是设置的不对,我之前还打算在REFLEX_XTR_503上用USB口的PS2手柄玩,但情况和你的一样,直接左横飞,然后炸机。

网友:
可能是控上设置不对,以前我把控上有个什么混控还是什么的(反正记不清了)设置成3-S,就出现你这情况,设置成1-S,就正常了,还有是不是你模拟器的悬停难度设置得太高了

网友:
遥控器所有的混控都关掉,然后分别试试各个通道就行了!一定要关混控,否则经常一动油门,好几个通道一起动,都不知道怎么判断!XTR确省好象是认为十字盘控制为传统模式,非CCPM

网友:
我飞了三个多月G3.5了, .悬停练习小圈内正**8个方向差不多了(还不太稳 ),定点悬停一次能过到18关,还要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