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为什么?

楼主(2009-01-25):
想学三八,把燕尾导轨切开改做滑板

切开后燕尾自动向外弯的?什么原因?

切开后燕尾自动向外弯的?什么原因?

网友A:
应力重新分布的结果!锯开前先充分退火再锯试试看!

网友:
淬过火导致的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力重新分布的结果!锯开前先充分退火再锯试试看!

并不硬啊,退火是否会更软?

网友B:
这东西应该是淬火后机加工的,锯开后内应力释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应该是淬火后机加工的,锯开后内应力释放了~~

还有什么方法补救?烧红自然降温后再鋸?

网友C:
导轨好象都是表面淬火,这样可以耐磨.硬在表皮,芯部还是软的.要消除应力只有烧红退火,已经弯了的烧红也不会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好象都是表面淬火,这样可以耐磨.硬在表皮,芯部还是软的.要消除应力只有烧红退火,已经弯了的烧红也不会直了.

谢谢!我烧红退火再试

网友C:
我想你还是别烧红退火再锯开了,热处理也是一门大学问.消除应力不是简单的烧红再自然冷却,就可以完全消除的.要不有的材料要放在露天,什么自然时效一年,两年的.你还是烧红你那根已经锯开的导轨吧,这样简单消除应力后,再想办法校直,用压力机压,慢慢找直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还是别烧红退火再锯开了,热处理也是一门大学问.消除应力不是简单的烧红再自然冷却,就可以完全消除的.要不有的材料要放在露天,什么自然时效一年,两年的.你还是烧红你那根已经锯开的导轨吧,这样简单消除应力后,再 ...

用烧饭的煤气炉没办法将这根东西烧红,看来得找木炭炉才行

网友:
可能是锯的时候没加水或油冷却。

网友:
7爷你们俩能互相诉诉苦了。。。

网友D:
估计烧完再锯要好些,都是马后炮了,弯了压压直不就行了

网友:
剩下的折腾方式只有慢慢的手工压校了
三A打破了金相残余应力平衡记录,给您奖励一块金牌

网友:
就是应力变形呀!因为你的长度太长了,我锯的长度只有170MM,也会有应力变形不过很小,我已经磨过了,我做中拖板的键条锯下后,也会有应力变形要经过研磨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烧完再锯要好些,都是马后炮了,弯了压压直不就行了

放在平板上用锤打了N锤还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放在平板上用锤打了N锤还是一样

3A兄越捶越弯吧

网友:
不知道材质啊,找个做热处理的地方做下去应力回火吧.
知道什么材质在压直条件下自己做下就可以,回火温度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A兄越捶越弯吧

上次在你那买的燕尾刀是45度的,现在看见滑板好像都是60度的,准备得淘60度燕尾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在你那买的燕尾刀是45度的,现在看见滑板好像都是60度的,准备得淘60度燕尾刀了

恩,大件的一般都是60度,小件的东西有45度60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