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就是拉不起来!帮帮忙!

楼主(2009-01-25):
飞了几次翼龙了,翼龙完全是原装出厂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拉不起来,而且抛投了很多次,几乎是垂直地面掉下来的,根本飞不起,现在翼龙都要炸烂了
自己都有点不敢飞了!
是不是电机电池的问题啊??
我看很多人都把电机和电池改了!高手帮帮忙!谢谢~我完全是新手,而且整个城市就我一个人玩航模!累啊~

楼主:
还有,就是我的翼龙尾翼总是摔坏,请问有什么方法固定好么?就是让它不容易摔坏!
都说翼龙不容易摔坏,可能是我太厉害了!翼龙现在摔得不成样子了!呵呵~

网友:
舵对不对,马达转向对不对,菜鸟乱猜。至于改电池和马达,还有尾翼加强自己潜水吧

网友:
翼龙还有拉不起来的啊,首先检查水平尾翼的舵面是不是反了,拉杆.舵面是要翘起来的哦!

网友:
要不是升降舵反了,就是桨反了

网友:
翼龙是有翼型的飞机,就算再载重500G,升力一样很猛,照样也好飞!~

网友:
怀疑是不是和我一样犯同样的错误啊?看看我的帖子,里面有很多高手提出很多非常好的意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拉不起来就推,如果推起来就是尾翼的舵反了

网友:
垂直向下,不用想就是升降平尾的舵机反舵了,否则用力扔出去,至少是滑翔一段距离

网友:
本来刚才写了一堆临时有事出去了,现在回来了继续,呵呵!
我以前飞的时候也是翼龙,380电机,8.4V电池.也是大家的帮忙下才飞起来的,现在把以前的一点经验告诉下.现在的应该是480电机,9.6V电池了.
首先检察主翼安装是否正确,固定是否牢固不晃动,翼台前端可以放一片塑料片用透明胶带粘上,和翼太一样宽长度2CM左右.信用卡厚薄就好,以增加一定的机翼迎角适当提高升力!不超过5度哦,最多我片哈!
其次检查浆安装是否正确,如果使用的是原配浆(黑色带固定整流罩),那么可以不考虑浆的安装是否正确,因为不可能装反!
然后是检察尾舵面的运动工作状态.与发射机对应-右手油门为例.右手上下-油门大小,左右副翼上下运动(3通道机型此通道闲置).左手上下-尾舵上下运动.拉杆-发射机杆下运动-尾舵面向上-飞机升;推杆-发射机杆上运动-尾舵面向下-飞机降;左手左右运动-垂直方向舵面左右运动.杆左舵面左,杆右多面右.
以上几项检察后无问题,那么就需要考虑动力是否充足.简单的办法是手拿紧飞机,推油门,飞机有很大的向前冲的力,一放手就飞的感觉!其次是检察电池是否过充过放,简单测试办法,手拿飞机推油门全油门10-15秒无明显动力减弱,既电池问题也可以排除!如使用原配镍电池,可以不考虑过放电只考虑过充电.
均正常后,检察飞机重心位置.最简单办法,电池安装上飞机后不要接上电哦(安全),用手指顶住主翼接插杆的最两端(机翼宽度的1/3处,我看过就是那两个点最合适了,呵呵),顶起飞机此时飞机要前后平衡,可稍微头向下一点点,一点点哦!!!
完全正常后,可以飞了.滑行起飞对跑道有一定要求,对操作者也有一定的技术控制要求,所以开始不建议滑行起飞.最好场地有草皮的足球场,微风或无风天气,迎风面站立,全油门平行投出飞机或稍微向上一点点投出飞机,只是一点点向上哦!!!飞机投出后,迅速拉升降杆,此时记得不能拉着杆不放哦,要做点动式操作.操作手法上俺无法详细写出来,要自己体会,呵呵!

网友:
补充下,新手初飞,天气一定要好,无风或微风.树摇旗动的天气嘛最好不要折腾.一个无人或少人的好场地,加上好天气,好心情,一定可以成功!

网友:
拉不起来就推,如果推起来就是尾翼的舵反了
LZ正解!!!!!!!!!!!!

网友:
楼主的 有刷电机是不是  老化了?
最好还是升级无刷电机电调,锂电池

推荐 辉盛2408 kV1750电机,30A电调,1500mah锂电池
我就是这么飞的效果很好啊,有飞行视频www.youtube.com/lijia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