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 v2需要些什么工具?

楼主(2009-01-25):
年后想入一台450V2,请问要准备些什么工具呢?内六角的螺丝刀1.5/2.0/2.5/3.0都需要吗?

网友A:
工具方面是不能省的
买原装的去吧...

网友B:
1.5跟2.5的就可以了 1.5的记得都买一把 以后搞桨夹要用

网友C:
如果你用WING原装的电机,还要一把2。0的

网友D:
需要什么工具请参考此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4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