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市面上最小的接收机

楼主(2009-01-25):
不是太难买到的 体积重量小点的是哪种??
蓝箭 的那个四通可以吗?
还有更小的吗?好买到的 谢谢

网友:
蓝箭6通吧。我就在用。要用V4版本的。老版本的性能不行。
淘宝有卖的。不敢发广告。

楼主:
呵呵还有比这个轻的嘛?比较好找的

网友:
徐州飞梦的,不错,含晶体只有4.0g,爽!

网友:
是啊,V4版的不错!

楼主:
好象看到的都是V3啊?没有V4....

网友A:
我这倒有,2.4G的全重约1.35克,还有内置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倒有,2.4G的全重约1.35克,还有内置电调。

有没有不是2.4的啊??要价格便宜点的............

网友:
我也只看到V3  没找到V4

网友:
小接收机

深圳林超达有2.5克的小接收机等。

网友B:
现在最新的就是V4了,V3也还大量存在,当然我没用过V4只使用过V3,也非常不错.蓝箭的早期产品在稳定性上不是很好,个体差异也比较严重.以前我也卖了不少,问题也很多,当然也有至今还工作正常的.自V3版出了以后,基本没出现过以前早期产品存在的不稳定性和个体差异严重的问题了.
在使用中和后期维护中,由于体积不是很微小,使用起来也更方便一些.价钱也非常合适,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选择.除非追求极限轻量化,其重量完全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新的就是V4了,V3也还大量存在,当然我没用过V4只使用过V3,也非常不错.蓝箭的早期产品在稳定性上不是很好,个体差异也比较严重.以前我也卖了不少,问题也很多,当然也有至今还工作正常的.自V3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倒有,2.4G的全重约1.35克,还有内置电调。

这个我买了一套,性能不错。

网友C:
贴几张照片,我测量的是1.33g

和另一种2.4克的接收,它使用的是1.25mmJST插头

来个1角硬币参考一下大小,很闪哦

有一点比较麻烦,因为需要配套的发射机部分

当然是带天线的好了

接收机的内置电调还有混控之类的功能都需要在发射部分的拨码开关来实现

改造需要对遥控器开膛破肚的

网友D:
我没改控,是从发射模块上改的。

网友:
1.33克接收机是个好东西啊!

引用 网友C:
贴几张照片,我测量的是1.33g
和另一种2.4克的接收,它使用的是1.25mmJST插头

来个1 ...

好得很,你是在那儿弄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改控,是从发射模块上改的。

呵呵,俺可没有这么先进的控啦,天地飞的6A模拟接头不好找,所以才要开膛破肚。我为什么能得到?嘿嘿,说多了有广告嫌疑。

网友:
我上学的时候用过蓝箭的接收机号称2G的,价格也不贵,就是距离好像只有200多米,不知道现在咋样了

网友:
体积小,处理电路简单,距离自然就短,不可能长的。真理~~~~~~

网友(2009-03-14):
楼上所言极是,由于是考虑用在室内机使用,所以就没考虑距离,说具体就是没有加放大部分。室内飞行其实100多米就足够了。其实主要的问题还是干扰的麻烦。无线信号,要想百分之百不受到干扰,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