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第一贴,X2微型钻铣床轨道贴塑改造详细过程

楼主(2009-01-26):
2009的新春佳节!恭贺大家愉快,X2微型钻铣床轨道贴塑改造已经很早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由于工作一直脱不开身,至此寒假才得以完成,已经全部改造完,经过试验性能很好,下面会将其详细改制过程介绍给需要的网友,并会将贴塑后的X2性能测试视频供大家欣赏。

这是一年前改造好的数控X2微型钻铣床,贴塑前的照片

为贴塑前做准备,大卸八块

网友:
哈哈  终于贴完了  是用的什么导轨贴塑呀

楼主:
X2微型钻铣床有比较适合网友小制作的DIY工具,如果改成微型数控铣会使性能其由一个质的飞跃,但是其燕尾轨道的性能不尽人意,阻力比较大,移动有爬行,衔铁调紧了,移动阻力增加,调松了,精度下降,甚至出现移动间隙,这是拆卸后X2的轨道表面图,加工条纹较粗,主要是为了轨道储油,但是摩擦系数也增大。

由于原厂的衔铁的调节螺丝定位孔加工位置不是很准,和轨道的摩擦面也没有进行研磨,加上调整压力的原因,改造成数控后,经过多次试机,衔铁的表面受到很大的损伤(由此对X2的产品质量产生怀疑,如果不贴塑,数控轨道能支持多久)

半年前就早已准备好的0.5mm厚塑带和双组分专用胶水

网友:
等着看,祝新春愉快!

楼主:
先将X2的轨道几个贴塑面用清洗油清洗干净,并做一下表面粗糙度处理,我是用很不专业的方法,用锯条划的,要尽量交叉斜划,划痕沟的深浅要掌握适宜,最后用丙酮擦将处理面洗干净待用。

    轨道贴塑应该分几步进行,先贴燕尾槽内斜面,再贴外水平滑动面,最后贴轨道调节衔铁斜面,网友一定要注意选好轨道要贴的部位面。对于和X2类似的结构来讲,一般是贴燕尾槽短的轨道配合面。
  下面以X2的Z轴轨道为例,介绍一下贴塑的过程:
  先贴Z轴燕尾槽的内斜面(不带调节衔铁的单侧),在上下临近相关部位用美纹纸贴好,防止贴塑过程中沾上胶水,因为贴塑过程中胶水要有一个固化时间和固化压力,我是利用衔铁的调节螺丝来加压,所以衔铁的一面也要贴美纹纸

将塑带专用双组分胶水按1:2比例调好,一次量不要太多,半个小时之内用完,免得造成浪费,涂胶要用胶板涂抹效果比较好,我是用市场常见的“哥俩好”胶的有锯齿的小胶板,使用很方便。

塑带不要用剪子,用钢尺和刀划规整一些,塑带宽度按轨道的贴面尺寸每边多2、3mm,长度每边多10mm,便于塑带贴制时的拉直和调整,涂胶时先涂塑带,将裁好的塑带平铺在桌面,两侧压好免得塑带卷边,涂胶注意沿着一个方向顺涂,掌握好涂胶的厚度,大概在0.2mm左右

后在轨道上涂好胶后,将塑带用手拉直贴到轨道面上,沿轨道滑动方向拉近来回拉动几次,使胶面更均匀一些。贴后要注意检查一下塑带是否贴直,保证和轨道面没有缺位。

然后将衔铁贴美纹纸的一面紧压在贴好的塑带上,

然后用专做的木制的压块,利用衔铁调节螺丝给压在塑带上的衔铁一适当的压力,保证将塑带内多余的胶挤出,螺丝要每次分别多次小量调节到预定压力,保证整个轨道上的塑带受压力均匀,注意木压块的受力点要顶在衔铁斜向的中心部位,以保证衔铁的整个斜面都压在塑带面上。(呵呵,我的方法实在是不好意思给网友看了,不专业太土了,不过取材方便,简单些,效果还不错)

同样方法,对X2的X轴和Y轴燕尾槽内斜面贴塑,压紧,因为X和Y轴的贴塑面在一个部件上,所以可以先贴制一轴,压紧后再反过来贴另一面同样压紧,这样可一次完成,节省时间。

先贴X轴轨道

压紧后再反过来贴Y轴轨道

然后该干嘛干嘛,胶水要根据温度和压力固化24到48小时,这是固化好的X轴和Y轴轨道的塑带贴面。

明天再继续发帖.......

网友A:
斜铁可以用2-3毫米的白钢条从新做  不要破坏原来的

网友B:
好贴,顶起来!

请问贴塑的材料在什么地方买啊?材料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别忘了报告一下贴完后的效果。

网友:
牛骨铮铮
牛劲十足

网友:
挺好玩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们的牛言,继续上图片
各个轨道的内斜面贴好了,要用割刀修整好,保证边缘有45度左右的倒角,以免塑带边缘受力开胶。
    下面可以进行短轨道的外平面贴塑。利用长短导轨自身的摩擦面对塑带施加压紧力,这样能够保证塑带贴制的平整,所以要对相关轨道位置贴美纹纸,免得挤压出来的胶水沾到轨道上,这个可是不能偷懒的。

裁好塑带,处理好贴塑轨道面的粗糙度处理,用丙酮擦洗干净,

配胶,涂胶,加压,固化24小时,方法同上述介绍、

贴完固化好的Y轴轨道塑带后再贴X轴轨道,

固化好后,对塑带修边处理,做好塑带的X和Y轴轨道

对Z轴轨道的处理,要将立柱放到,其他方法同上,这是Z轴轨道的贴塑过程图片

下面是调节衔铁的单面贴塑,原来三个轨道的衔铁厚度大概在5mm厚左右,原来的X2改成数控后,因为轨道衔铁没有经过研磨,调节螺丝松了,X和Y轴有晃动间隙,调紧了摩擦力大,增加阻力和磨损,看来家用小铣床没改造之前只能用来当玩具,另外对X2的加工厂制造水平和质量产生怀疑。

由于贴塑后,需要将衔铁做减薄处理,因为小床拆卸,无法对其加工,只好利用现有的雕刻机和角磨做个临时的“小磨床”,对衔铁做“磨削”加工。

衔铁根据实际测量,需要磨削大约0.6mm左右,因为是用雕刻机临时抱佛脚,因为没有合适的夹具,只好采用双面胶试试,实际使用效果还不错,不过每次磨削量不能太大,每次0.1mm左右,不要使加工的衔铁热量太高,否则粘在双面胶上的衔铁会受热串动。

按实际测量所需厚度磨制好后的三块衔铁,表面很平整,因为原来我卸下来的时候有一块衔铁有弧度,我先磨了一下背面,再磨贴塑带一面。

对三块衔铁贴塑面做粗糙处理

和前面一样配胶,涂胶,加压,固化24小时,利用T型工作台固定加压

这是贴好塑后的三块衔铁

至此,X2微型钻铣床贴塑带工作全部完成,下一步要进行对轨道刮研,整体装配调校,特别是刮研,我对刮研技术不在行,不敢妄言,不过塑带很软,刮研起来应该很轻松,难点主要在刮研的技术水平和实际操作经验,论坛上这方面的专家很多,可参照相关帖子的介绍。

装好后的X2的三个轨道,在调节好衔铁螺丝后,保证各个轨道没有晃动间隙,用手可以轻松的推动,手感非常的滑顺,声音也很好听,没有生铁之间的隆隆摩擦状,可以感觉到摩擦力小了很多,贴塑带理论上说是降低摩擦力是原来的6分之一,我不敢说,但是真的是降了很多,接上数控电源电路,试运行了了一个加工代码,效果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好,三轴轨道的空载运行速度也提高了不少,因为过节没来得及拍实测影像,过两天给网友补上欣赏。

其实,我的贴塑过程比较简陋,基本上都是利用手里现有的工具和材料,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非专业的、业余的贴塑改造体会,一句话业余条件下贴塑是可行的,值得一试,会有惊喜。还有一个字,爽,呵呵,

网友C:
雕刻机做磨床还真不赖,我也想这么加个附件
胶不要涂厚均匀就行,多了一加压都冒出来了。

楼主:
楼上的一些网友关于塑带的技术问题和购买问题可见我很早以前的两个帖子,都有详细的介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1840&highlight=%CC%F9%CB%D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0824&highlight=%CC%F9%CB%DC

网友:
做好了可加精!

网友D:
多余的胶和带可调剂给网友,以免浪费!

网友:
好帖,多看多受益,谢谢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公布如此详细的资料。

网友E:
很精彩 楼主 你这样直接贴塑上去 那各个配合面都高起来了 比如Z轴T槽型板原来和底下的工作台刚好平的 贴塑以后那不是T槽板往里面底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铁可以用2-3毫米的白钢条从新做  不要破坏原来的

我是将原来的斜铁磨了一下贴的塑,说是在的,原来X2的衔铁条也不太好,应该是厂家的定位孔加工的可能不是很准,所以磨损出了几道沟,加上没什么研磨处理,有一条卸下来看还有弧度,没什么保留的价值,再说白钢条比较硬,斜面不好加工,表面太光滑,贴塑不一定很牢固,现成尺寸的也不好找,只好将原来的从新磨薄修正一下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贴塑的材料在什么地方买啊?材料叫什么名字啊?

是上海昂程塑胶厂生产的CCY复合机床导轨塑胶软带。可见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0824&extra=&highlight=%CC%F9%CB%DC&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做磨床还真不赖,我也想这么加个附件
胶不要涂厚均匀就行,多了一加压都冒出来了。

呵呵,是临时抱佛脚了,我用雕刻机来做“磨床”可能是无奈之举,调这个角磨砂轮片的同心度可是费了好多时间,转速也要用调速器调低一些,否则震动和噪音大,加工件热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余的胶和带可调剂给网友,以免浪费!

呵呵,塑带是按两个X2的用量买的,基本没有剩多少,胶倒是没用多少,不过可不好邮寄,受限制,一般快递是不办理的。好赖还可以保存一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精彩 楼主 你这样直接贴塑上去 那各个配合面都高起来了 比如Z轴T槽型板原来和底下的工作台刚好平的 贴塑以后那不是T槽板往里面底一点了

是啊,贴塑以后最大的问题是三个轴的丝杆的中心位置偏移了,要重新定位调整才行。轨道的原配合面没有加工条件轻易是不要加工的,会影响铣床原来的精度,尽量选用薄一些的塑带直接贴省事。不过你说的问题我没有看太明白是指的那个地方,再详细点说说。

网友(2010-01-12):
好贴,我也准备贴塑,就是要磨消斜铁,所以没敢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