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焊机的问题

楼主(2009-01-26):
那位师傅用过直流逆变焊机,好不好用,是不是容易坏,用3.2的焊条焊铁成吗(160),我不知道该买普通的还是直流逆变焊机,普通焊机稳定可靠,价格差一半。(直流逆变焊机 800元)

网友A:
如果用的多,还是选直流逆变焊机。

网友B:
呵呵 我有交流焊机和氩弧焊机

网友C:
米多就买好的

网友D:
当然是逆变的好了。省电,噪音小,还轻便,
如果使用正常的化应该是不容易坏的。
我有个270,三项电的,用4.0的焊条连续焊20-30根都没有问题。
已经用一年多了,呵呵 还没有坏~~~我买时也是怕坏啊

网友E:
用3.2的焊条焊铁成吗(160A太小 160A是焊2.5的 真正好焊还是315 400的 要买正牌200或250A的 时代 奥太啊 贵 其实没必要 买个铜芯200A手提的就很好用啦 改个直流 不要提多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