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09-01-26):
前不久买了套FPV设备回来 接在家里的液晶电视上调试了下 怎么是黑白色的
接收器就一个电源,一个视频输出和一个音频输出孔,
视频输出接在了电视的S-VIDEO输入上了,音频用个一分二接在了电视的左右声道音频输入上了
应该没错的吧 ?怎么图像是黑白色的呢?

网友A:
液晶电视的制式没调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视的制式没调正确?

有可能啊 回头试试看

网友B:
”视频输出接在了电视的S-VIDEO输入上了“
不是接在S-VIDEO端上,应该接在AV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输出接在了电视的S-VIDEO输入上了“
不是接在S-VIDEO端上,应该接在AV端上

AV端应该是接有线电视的那个孔吧 可是那个孔好像比视频线的插头要小点

网友:
AV是视频端,有线电视端是TV,S-VIDEO端应该是这样的,如图

跟你的视频输入应该是连不上的,不明白,你最好发个你液晶的接线面板图上来看看

网友:
恭喜楼主,请选择正确的视频制式

电视制式和视频分为大三种--国内的PAL
                                                        米国的NTSC
                                                        欧洲的(主要东欧)--死卡死
主要区别在于色彩负载波不同表现为----无彩色
             场频的不同--------不同步,翻滚
             伴音负载波调制方式--------有噪音或无声

网友:
另外,还有一事告知,s端子输出的信号可通过直接短接混合某两根线的信号变为AV
还有就是,液晶电视通常有RGB色差输入端子,跟AV端子模样是一样的,仅颜色不同,av输入插孔的颜色是黄色,通常标有AV-IN的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