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HL虎

楼主(2009-01-26):
现在坦克到手,在雪地上跑了好几次,感觉还挺有乐趣。买坦克之前也在论坛潜水了好久,看了坦克改造的帖子,今天上午也动手改造了
1:给驱动轴加轴瓦
在淘宝上搜了下,没找到8X11的轴承,如果买8X12的就要改车体,加大车体上的孔。加上春节不能发货了,就找了别的办法
这个是田宫CC01的轴瓦(CC01换轴承替换下的)尺寸是5X11,正好外径相同
田宫CC01的轴瓦也很耐磨,这样还不用改车体了,很方便了

把内孔用电磨小心扩成8MM,放进车体

把内孔用电磨小心扩成8MM,放进车体

楼主:
另外发现引导轮的螺丝和轴套虚位大,引导轮晃,加轴承也很困难,不过又找到个轴瓦
这个是京商电动摩托的轮毂轴瓦(也是升级成轴承替换下的)量了下尺寸,放引导轮里太适合了,不用改动他

原车的铜瓦不动

原车的铜瓦不动

这是背面

这是背面

把黑色轴瓦放进去,尺寸正好,不用做任何改动

把黑色轴瓦放进去,尺寸正好,不用做任何改动

找内径3,外径5的碳纤管一段,3MM的内六角长螺丝做轴

找内径3,外径5的碳纤管一段,3MM的内六角长螺丝做轴

涂好润滑油组装

涂好润滑油组装

网友:
沙发 没看明白

楼主:
看了很多改动,都是把机枪的那个发光2极管拿下来,那个位置改成了发炮的激光管了,那么拿下来的机枪的发光2极管放哪里呢 总不能开机枪的时候有声没光呀!那就从新做个机枪,让发光2极管在枪管里就可以了。
找了好久的材料,突然发现一根废的玩具的天线,嘿嘿,就是他了。用1.2mm的钻头打孔,把原来塑料机枪弄下来,再粘好金属机枪,发光管从后面伸进去粘好,嘿嘿

冬天没法喷漆了

冬天没法喷漆了

开枪!!!

开枪!!!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网友:
还不错,哪天让CC01和虎式拼一下越野

网友:
这个很实用,踩个脚印!

网友:
很好,很实用的改装!
引导轮粘在一起的好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