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0把65MG摔成这样。

楼主(2009-01-26):
大年30把65MG就摔成这样,更可气的是回来调机时另一个65MG死机,这是08年11月20号才买的啊。一开始以为是电路烧掉了,我想才买的吧至于烧马达吧!拆开发现果然是马达坏了。现在65这么这样啊?希望商家出来解释解释哦~

照片

照片

08年2月出厂的

08年2月出厂的

照片

这就是所谓的65MG的马达。

这就是所谓的65MG的马达。

照片

照片

没有办法,换了辉胜的继续。过年商家都放假。

没有办法,换了辉胜的继续。过年商家都放假。

照片

照片

网友A:
恒吉电子MD933金属齿轮数码舵机春节期间EMS照常送货。

网友:
说说怎么炸的吧?

网友:
这个不能怪商家吧,人家也没让你炸机

网友:
要怪厂家.怪商家做什么.

网友:
只要是摔坏的东西,别指望有质保。 谁叫你摔坏的来

网友:
模型产品,正常使用损坏属质量问题,LZ已经把外壳都摔坏了,说明炸的应该不轻,肯定没有办法保修了.

网友:
惨啊。
外壳还好了

网友:
这就对了,LZ这不正好一个坏了壳,一个坏了电机?那把两个合并成一个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吉电子MD933金属齿轮数码舵机春节期间EMS照常送货。

这种情况下作广告会给人趁人之危的感觉, 令人很反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作广告会给人趁人之危的感觉, 令人很反感

楼主说“没有办法,换了辉胜的继续。过年商家都放假。”我们春节继续发货,有能力帮助他,我们并没有说65mg什么不好,这样做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没有办法,换了辉胜的继续。过年商家都放假。”我们春节继续发货,有能力帮助他,我们并没有说65mg什么不好,这样做没错吧。

我觉得即使这样“帮忙”没有什么不妥,但作为商家,应该懂得“避嫌”。

如果是想真心帮助模友,可以PM人家。

如果是想做做广告,说自己节假日照常发货,可以另开帖子说明。

网友:
换933吧。不错的

网友:
换外壳就OK了!牛年,你是牛炸,!!!!!

网友:
08的65是差点了 07的还不错

楼主:
我们炸坏不说,我是说的马达哦!坏马达的是另外一个舵机哦,我把马达拆开了看看碳刷是好的。怎么就是不转啊!

网友:
引用:
我们炸坏不说,我是说的马达哦!坏马达的是另外一个舵机哦,我把马达拆开了看看碳刷是好的。怎么就是不转啊!

UXR  UYR 烧了,可以用回声管子代替

楼主:
马达破解图片!

这就是65MG拆开的马达!

看图!碳刷是好的哦!

看图!碳刷是好的哦!

网友:
引用:
我们炸坏不说,我是说的马达哦!坏马达的是另外一个舵机哦,我把马达拆开了看看碳刷是好的。怎么就是不转啊!

65马达坏,一般都是堵转时烧线圈的.

网友D:
好像不是碳刷吧
像是贵金属换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是碳刷吧
像是贵金属换向器

好的电机使用贵金属电刷,换向器用镀银的。

网友:
舵机怎么能炸成这样

楼主:
今天又坏了一个~20楼说的也有道理哦~但是不能堵转就烧吧!辉胜的就没有烧过哦~

网友:
楼上兄弟,如果你把电动机输出轴捏住,然后再通上电,这台电动机不烧掉那是人间奇迹。

楼主:
楼上的老哥!谁会没有事捏住输出轴啊?65不要钱哦?短时间的堵转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根据我烧电机的经验,大一些的电机(如驱动桨的动力电机)还能摒个一两秒钟,舵机上的电机很可能一霎那就完了,不管futaba、jr、65mg、中国的、外国的,结果都一样(堵转时的电流很大,微型电机的线圈一般受不了),烧掉只能自己认栽,这就是玩模型的代价,不过电机可以想办法换。
        去年装450的时候,一不小心把9257别住了,立马完蛋。后来送到广东张先生那里修,拆开一看,不幸中的万幸电机没有坏,换了个把电子元件,稍微花了点钱。当时9257要5**大洋,要是修不好有多窝心啊。

网友:
我收了4个电机坏的65MG,一个钟头不用就全修好了,其实电机都没烧,是漆包线到整流子之间断了,一般还是断两组,而且是断的都是线圈头那根。估计绕线机在绕线时张力太大,线绷得太紧,线头就容易断。我在放大台灯下用尖镊子把断的那根绕在没断的那根上,要绕3圈这样才稳当。用烙铁一焊就OK。现已飞了近200个起落。没问题。

网友:
正在考虑入手65mg 或者65 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