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赶工,今天为东方龙的电调加了个水冷

楼主(2009-01-27):
今天又完成了水冷的一部份。如图。。。

开料,将12mm的铝条车成10mm

开料,将12mm的铝条车成10mm

先车出一对同样大小的铝条

先车出一对同样大小的铝条

开好材料

开好材料

车进水口

车进水口

车出胶管防滑槽

车出胶管防滑槽

进水口开孔

进水口开孔

车好的进水口

车好的进水口

做好了的一对

做好了的一对

把散热水冷装在电调上

把散热水冷装在电调上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网友:
哈哈不错    建议用修冰箱的铜管子,盘成M型的,还可以和车好的水冷出口焊接,这样基本上万无一失了,效果也更好。

网友:
效果不怎好---接触面太小

楼主:
还没有整好的。最后还要加大接触面的。

网友:
我是把散热片铣掉一条,把水管卧就去。

网友:
直接用一块4mm左右厚的铝板换掉这块散热板,中间穿2.5的个洞,两边配个水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