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英寸到5毫米

楼主(2009-01-27):
上次定了一批同步代轮,其轴孔是1/4英寸的,现在想用在轴径5毫米的电机上,有什么办法?

网友:
1/4英寸是6.35mm ,5mm轴径太小.两种方法解决,一种将轴头或轴孔焊补法,在上面进行堆焊处理,到足够厚度时,上车床处理.另一种是加工 轴套,可以厚度3mm,再把带轮孔车大,三者热装在一起,也可用.

网友:
1/4英寸换成公制是指的6.35mm的,如果想使用5毫米的轴,就需要加工一个外径6.35mm,内径是5毫米的轴套,这样就可以,不过这个轴套好像不好加工的,壁太薄了。

网友A:
浩宇兄:1/4英寸是6.35mm.一英寸是25.4mm吧!

网友:
如果5mm的轴可以夹持在车床上就好办了,方法是这样的:先车一个外径大于6.35(比如说7mm)内径5mm的套,这个套最好和轴做过盈配合,装配的时候点一点儿螺纹紧固胶,然后再把轴夹持在车床上,车到6.35mm,这样不但保证了同轴度而且强度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浩宇兄:1/4英寸是6.35mm.一英寸是25.4mm吧!

你说的没有错啊,1/4是6.35mm,1/2是12.7mm的。

网友:
将轴头加铜轴套固紧!

网友:
贴个图示意下,我的电机轴也是5mm的,我做了个铜轴套,外径大概7mm吧,跟电机轴过盈配合,利用电机转动来手工车外径,这样能 简单点吧,我车的是跟小钻夹配合的锥度园,没问题

网友:

可找与其间隙相当的薄黄铜皮来忖在里边,注意:只能是一个整环形,不能够有搭头。

网友:
难道我买的是LZ的同步轮?
晕啊,又找不到贴图的地方了.
找到了
弄个铜螺丝,打个4.8的洞.

弄成套套...

插入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