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失控?消灭你

楼主(2009-01-27):
哈哈,我的新发明,超级磁环,市面上最强的钕铁硼强磁,体积超大,我专门找厂家定做的(当然不是为了模型,以前做实验剩下的),哈哈哈

网友:
哈哈!很有安全感!像挂了个救生圈

网友:
像挂了个救生圈

网友:
哈哈,楼主不会以为“磁环”= 磁环吧

楼主:
还真是不知道,刚刚出去飞了两个电池,没有失控,下午的时候两次失控

不知道是真的有作用还是心理作用

网友:
晕,消干扰用的磁环可不是磁铁环呀,那是用没有磁性的铁氧体做的。

楼主:
磁铁也是铁氧体啊

楼主:
只不过充磁了,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换个2。4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楼主:
有钱谁能不换啊,这不是穷吗,哈哈,自娱自乐,未必真的有效,不过蛮帅的

网友A:
楼主,首先你这个不是铁氧体磁铁,而是属于金属磁铁中的稀土磁铁(永磁分铁氧、金属、粘结三类)。其次,用于抗干扰的磁环要有高饱和磁通密度,你这个永磁体还真是。。。

网友:
抗干扰磁环哪里有? 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你这个不是铁氧体磁铁,而是属于金属磁铁中的稀土磁铁(永磁分铁氧、金属、粘结三类)。其次,用于抗干扰的磁环要有高饱和磁通密度,你这个永磁体还真是。。。

磁铁我很懂,我就是搞这个的,但是抗干扰我不懂

想问问,我这个钕铁硼可比铁氧体的饱和磁通高很多啊,铁氧体剩磁也就0.5特斯拉,我这个1.38特斯拉呢,不能用吗???

网友:
剩磁和饱和磁通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再说你的永磁由于剩磁高,相当于本身提供了一个磁场,不用加信号自己就已接近饱和了。

不用那么麻烦,去电子市场,3、5块钱买个小磁环,绕在电调和接收相连的那根线上就行了。

网友:
直接造成干扰

网友:
无语了,lz搞错概念了

网友:
你咋不把它喷成白色的.

网友B:
同志们,经过试飞验证,已经4块电池了,没有出现失控,哈哈,以前平均两块出现一次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效了

网友C:
楼主的概念搞错了
你感觉到有作用,说明原来干扰不是十分严重,时有时无。或者把线整理一下就要好一些。

网友D:
第一:磁环作用是很有限的,应该装在无刷电机的电源线上,而不是装在舵机信号线上
第二:无刷电机干扰比有刷的较小,一般只要把接收机和天线远离电机一点就可以了,就是通过布线解决,不是必须加的。

网友E:
真正的试验了没呢 等待报告

网友F:
打印机的所有马达线上都有这个倒是真的(一台五年内的至少四马达),有用没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