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低级问题

楼主(2009-01-28):
我用的6exhp控 飞的是REFLEX 飞行
模拟器
左手上下是升降{模型做前后倾斜做位移}
左手左右是副翼(模型做左右倾斜做位移)
右手上下是螺距(模型作垂直上下动作)
左手上下是升降{模型做前后倾斜做位移}
右手左右是副翼(模型做左右倾斜做位移)
右手上下是螺距(模型作垂直上下动作)
这两个有什么却别?大家一般用哪个?请教老鸟详解!

网友A:
美国手——左手:上下油门,左右方向。右手:上下升降,左右副翼
日本手——左手:上下升降,左右方向。右手:上下油门,左右副翼
一般用这两种,二选一,选定就练一种,二者无明显的优劣之分

网友A:
中国手
左手升降+副翼
右手油门+方向

网友A:
美国手更宜3D,日本手更宜航线,两种模式都有高手

网友B:
看个人的 你身边的用哪种多 一样的话和别人交流起来也方便: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