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更新图片,请henge再进)MD933在450上的問題

楼主(2009-01-28):
不知道其他型号的450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螺距和副翼舵机安装无法让拉杆垂直。。。明天白天拍个清楚点的上图
~~~~~~~上次的内容,以下是更新的内容~~~~~~~~~~~~~~~

图A:有朋友说舵机从里面安装会解决问题。。但是这里舵机耳朵上有个小突出和安装片会阻止舵机尽可能往舵臂所在的方向靠。。所以这次是严重的内八字

图B,C:如图B中,把耳朵处的2个小突起破坏掉,图C里不装那2个橡胶舵机安装片,那八字稍微好些了,但还是有,而且这样舵机很不好固定,933的耳朵不能直接用螺丝固定,那样很容易松脱,我找不倒合适的固定垫片,用933自带的铜套先凑合,示意一下。

图D,E:把我之前一直用的方法再做过一点。。。在球头那+2个螺帽,还是不能达到垂直。。。而且球头已经碰到固定舵机的螺丝,会严重影响舵机运动。

总之。。今天晚上我话了一个多小时研究了933的安装,目前找到的几种方法没有一个能搞定。。有点失望。
933我已经小炸了2次。。感觉很好用,以后肯定还会要买。。真心希望卖家可以改进我所提出的,也是很多933用户遇到的问题。

连杆无法垂直

连杆无法垂直

henge可以考虑将舵机耳朵前移一小段

henge可以考虑将舵机耳朵前移一小段

我在球头和舵臂之间加了螺帽,不然连杆8字角度更厉害

我在球头和舵臂之间加了螺帽,不然连杆8字角度更厉害

升降舵机连杆目前基本垂直,如果henge采用第二张图的建议,可以在红圈处加垫片保持垂直

升降舵机连杆目前基本垂直,如果henge采用第二张图的建议,可以在红圈处加垫片保持垂直

图A

图A

图B

图B

图C

图C

图D

图D

图E

图E

网友:
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的,用中立点微调把它调正就行了。

网友A:
有点往外,从鸡头看成八字形,对不对?

网友B:
是有一点点八字,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点往外,从鸡头看成八字形,对不对?

哦,你说连杆,我以为你说摇臂。
连杆的话最好能垂直,如果从机头看有八字,建议把舵机从侧板内部向外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有一点点八字,但不影响使用

如果两个舵机的连杆的角度一样,就基本不影响。但是450的舵机安装时一上一下的,实际上两边连杆的角度是会变化的。
具体表现就是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的时候倾斜盘会有左右倾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你说连杆,我以为你说摇臂。
连杆的话最好能垂直,如果从机头看有八字,建议把舵机从侧板内部向外安装。

亚拓的450就是要舵机从侧板内部向外安装的.要不连杆是没办法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的450就是要舵机从侧板内部向外安装的.要不连杆是没办法垂直的

也许你的版本可以这样装,但是我的版本需要对耳朵进行破坏

也许你的版本可以这样装,但是我的版本需要对耳朵进行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个舵机的连杆的角度一样,就基本不影响。但是450的舵机安装时一上一下的,实际上两边连杆的角度是会变化的。
具体表现就是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的时候倾斜盘会有左右倾斜。

所以这种情况下。。连杆更要尽可能垂直了。。不然一个误差+另一个误差问题放映出来就不是2个误差之和了

网友:
斜着也没事,十字盘上下行程一致就行。sjm的飞机就是斜着装拉杆的。

网友E:
如果要连杆垂直,舵机要从机身里面往外装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连杆垂直,舵机要从机身里面往外装

请注意看我9楼的图片。。
我手头的md933需要破坏耳朵才可以这么做。。。这样讲影响耳朵的强度

网友F:
我们在亚托450上安装了,MD933不需要破坏耳朵的,连杆有轻微的八字只要左右对称不会影响十字盘上下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在亚托450上安装了,MD933不需要破坏耳朵的,连杆有轻微的八字只要左右对称不会影响十字盘上下的一致性。

为什么只满足亚拓呢?还有WING V1、V2呢?还有固朗呢?反正我的WING V1是怎么装都不舒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们在亚托450上安装了,MD933不需要破坏耳朵的,连杆有轻微的八字只要左右对称不会影响十字盘上下的一致性。

看6楼,450由于倾斜盘舵机要一上一下安装,所以两边的连杆长度是不一样的。这样,连杆只要有轻微的不垂直,当螺距变化时,两边连杆的角度变化就会不一样,使倾斜盘左右倾斜。
建议卖家多听听模友意见,看看在以后的版本中能不能改进耳朵的位置使之能和450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6楼,450由于倾斜盘舵机要一上一下安装,所以两边的连杆长度是不一样的。这样,连杆只要有轻微的不垂直,当螺距变化时,两边连杆的角度变化就会不一样,使倾斜盘左右倾斜。
建议卖家多听听模友意见,看看在以后 ...

我现在正飞悬停机器不会偏。。但是对尾倒悬停机器会往右偏,必须不停修正

网友G: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舵机必须从里往外装,但是933的舵机壳没法这样装法

网友:
933的壳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了,用在斜盘上强度影响不大,因为受力是在摇臂转动的平面相同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舵机必须从里往外装,但是933的舵机壳没法这样装法

这个改进需要整个更换舵机的外壳模具。

网友:
wing机机也装不上,强烈要求恒吉尽快把上盖改成65MG那样的

网友H:
我买的3个也碰到这个问题,现在只能不用3个小铜套,稍微好些,但耳朵孔开口又太大,找不到合适的垫圈,只有套一大一小两个垫圈暂时固定,还真是麻烦

网友:
现在回想起65mg的外壳设计还真挺人性化的

楼主:
新版的壳貌似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的壳貌似在测试中。。

老用户应该免费送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3个也碰到这个问题,现在只能不用3个小铜套,稍微好些,但耳朵孔开口又太大,找不到合适的垫圈,只有套一大一小两个垫圈暂时固定,还真是麻烦

我今天找到一个办法,把配件里的舵机臂切一段(选那个十字臂的)当垫片,刚刚好,扩孔就可以上螺丝了!

网友(2009-03-19):
wing的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小小八字不是问题,但md933的舵臂(图E现象)质量仍需改善

网友:
09年2月份新版外壳已针对楼主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改进,新壳子耳朵上的拉筋已经去掉,可以内装、外装。由于采用了不同于老壳子的进口材料,强度提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