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大家推荐机型

楼主(2009-01-28):
准备第一次飞行,周围模友很少,请大家推荐机型,要求速度要慢,四通道以下,免得手忙脚乱。。。最好是可拆卸便携式的,怕整架拿出去被人笑话,毕竟大部分人还没把模型与玩具分开。大家推荐一下哈。

网友:
翼龙,或者EPP好小子。多翻翻老贴看看。

网友:
固定就翼龙,直机就004或E020

网友:
买两套,一套飘飘或者轻型的飞机练手,然后上翼龙,KT机买的嫌贵可以自己做,还能锻炼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
EPP好小子

网友:
可拆卸便携式

很好, 来自第一线模友的心声.
以后我要把小尺寸的模型设计成可拆机翼的.

大的就不用拆了, 反正已经不方便带了, 再麻烦点儿也没事.

网友:
BTW: 4通道以下的, 主要有 2通道与3通道两种选择.

建议楼主可考虑 3通道的.
2通道的设计比较另类, 如果研究下去, 开销很大, 而且玩儿的人少. 2通道还有一种开关控的, 那个就真的像儿童玩具了.

网友:
火鸟403,很容易飞,一半油门,扔出去稍微拉杆就行了。

楼主:
四通道的赛斯纳飞不?

楼主:
四通道的赛斯纳飞的快不?

网友:
不快 都是新手飞机

网友:
我看还是EPP好小子,飞得慢而且耐炸,赛斯纳坠地机头就坏啦,修也难哦!

网友A:
根据难易程度,可以按下列顺序选择:
1、好小子EPP。对单打独斗的新手,不二之选,基本是最耐摔、最容易飞的了。
2、翼龙四通版。买三通的就不如买好小子EPP了。
3、塞斯纳或者微风。摔机修复的麻烦稍微大一点点。

绝对的单打独斗:建议EPP好小子。
有老友带飞一下:塞斯纳吧,带副翼,外观有象真性。
强烈建议:那怕是周围100KM范围内有老友飞,请他带飞一下,损失小,麻烦少,很快会上手的。楼主说下自己所在地,相信离得最近的老友会帮忙的。

网友:
想起20年前,我自己玩了近一年油15,就是飞不了,都摔怕了。后来朱国民老师带了下,两天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通道的赛斯纳飞的快不?

蓝宇的那款4通道, 飞起来, 对于新人来说, 算是比较快的.
另一款前三点的, 据说是好看不好飞的.

以上看法仅针对新新新,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难易程度,可以按下列顺序选择:
1、好小子EPP。对单打独斗的新手,不二之选,基本是最耐摔、最容易飞的了。
2、翼龙四通版。买三通的就不如买好小子EPP了。
3、塞斯纳或者微风。摔机修复的麻烦稍微大一点点。 ...

说得很对,先上EPP好小子,由于是新型的EPP耐摔材料更适合新手,拆装方便体积小,便于携带。搜一下,一般方圆100公里范围内应该有老鸟的。

网友:
推荐赛博SAPAC的乌鸦“raven”

过完年,初十上班,可以联系上赛博的乌鸦,便携、可拆卸的。全部设备可以放到一个24*28*60cm的背包里,遥控器,充电器工具包都可以放下。

网友:
泡沫机   翼龙差不多是最稳定  耐风  耐恶劣天气的

泡沫塞斯纳不推荐,前三点起落轮 很脆弱,一般机头电机架设计也很脆弱

网友:
我飞的是好小子四通的啊

网友B:
就飘飘机好了 摔不坏

网友C:
刚打了很多,结果没上传成功,所有打的心血都白费礼物,只好在简略打一遍,咳。
用平衡充电器充 3S锂电,插上4针的插头后,是否也要同时插上T插?有什么有缺点?平衡充的温度控制检测的是哪的温度?平衡充内部,还是电池?如果是电池?哪温度控制检测的信号是由那条线路通过?4针插孔,还是T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