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u3.3和G3.5只能找到两个通道,怎么办?

楼主(2009-01-28):
我下了emu3.3的,连接我以前买的carolboxG2、G3版的USB线,
遥控器
是6exhp,在emu里面四个通道都能找到,进入G3.5后只能找到X1、Y1两个通道,另外两个通道找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啊?哪位老大救救俺---顺祝各位新年快乐!!

楼主:
经过goole baidu的艰苦努力,已经搞定,不是找不到通道,而是映射里面的第七通道是锁定油门,结果油门就没有反映,反正乱七八糟的一番调试,现在能用了。

网友A:
楼上,我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请教怎样设定!我的是JR3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