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拆倒飞开关的工具

楼主(2009-01-28):
Airtronics RDS8000 Transmitter

如图Airtronics RDS8000这个倒飞开关, 我想把这个开关拆下改放到右边,
却弄来弄去也法拆下来, 那个丝母上得非常紧.

我想买个专门工具, 请问有谁知什么工具把它可打开? 谢谢.

网友:
F形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找不到卖F形扳手喔, 请问有英文名称吗? 我住纽约. thank you.

网友:
哈哈...我是把周围用刀子萧掉一些  然后用尖嘴钳 弄的
  用镊子 也可以  还有剪刀

网友:
我用血管钳拆卸。

网友B:
ls的是强人啊,这么专业的器械都有

网友:
不行用  游标卡尺 打到这个宽度锁死 就行了

网友C:
DIY个专用拆卸工具,看你把那拆的 看了心疼..

网友:
用卡尺就可以啦

网友:
我也是用游标卡尺. 连相机镜头都是用那个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个专用拆卸工具,看你把那拆的 看了心疼..

我那个是全新的RDS8000 2.4G, 一点都还未弄花过, 图片中那些只是尘而已, 呵呵.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我用游标卡尺, 果然轻易搞定了. 哈哈......
只不过我中文太差了, 想来想去, 想了好一阵子, 才能明白卡尺是什么东西!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是强人啊,这么专业的器械都有

俺是操手术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