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D4平衡仪的新设想。

楼主(2009-01-28):
CPD4平衡仪是依靠感应外部红外线来进行自身的平衡的。所以不能在室内运行。我想如果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将四个红外线感应头的感应窗口向内装,在中心位置人为设置一个红外线源。这个红外线源必须能和机体同步运动,这样就能在室内使用了。不知可行吗?仅仅是个设想,提出来和广大模友共同探讨。

网友A:
“这个红外线源必须能和机体同步运动”,如果能改成和机体相对运动,那你就成功了!

网友A:
或者红外源和机体同步运动,但传感器必须和机体相对运动,也能成功!

楼主:
就是这种思路。我不是学习电子的,所以无法做,但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将红外源放在一个类似于机械陀螺的万向架内,将感应器放在万向架的外围是固定的,这样可不可以。

楼主:
这样红外源是和机体相对运动的。就能控制了,行不行?

楼主:
关键是这个红外线源的波长是不是和感应器感应的的波长相同。

网友B:
这个红外线源必须能和机体同步运动
如果 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 就不用CD4了 直接加个电路就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