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6EXHP问题

楼主(2009-01-28):
谢谢各位!各位新年好!
我一FUTABA 6EXHP让我小摔了一下,结果落地位置不佳,油门摇杆着地,将内部的油门电位器给挤坏了 ///// 不知道这东西哪里有配?要换一个, 上有编号80TJ, 油门用的,,

网友:
那几个好像都一样 以前有人卖过 搜搜这几个大商加 看看

网友:
6EX 可靠 性感觉不好,我原来的失控过

网友A:
s3003舵机电位器可以直接代用

网友B:
6ex真是不可靠,我的也是时好时坏,发射板不定什么时候就不起震了,过年没事检察了一下,发现是贴片电容C1断了,换了电容正常了,装的时候屏又不显了,测了主板上的5伏电压只有4伏,这个三端稳压的输入来自D2的一个二极管电压只有5伏多点,D2的压降有5伏.也不知这个D2是个什么管子?有知道的朋友请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6ex真是不可靠,我的也是时好时坏,发射板不定什么时候就不起震了,过年没事检察了一下,发现是贴片电容C1断了,换了电容正常了,装的时候屏又不显了,测了主板上的5伏电压只有4伏,这个三端稳压的输入来自D2的一 ...

请上个图片参详下。。。

楼主:
谢谢指教,这东西可是精密仪器啊.....我拿来摔了2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3003舵机电位器可以直接代用

不知道可不要乱说,你要能直接代换我把电位器吃下去!
此控电位器并不好找,除非遇到有缘人…我很幸运收到过一个摇杆:)

楼主:
6exhp是国内生产的 据说是北京, 那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同问同问,我的6EXHP是里面的回中的垫片不行了,找不到换的,正在二手区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收到尸体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可不要乱说,你要能直接代换我把电位器吃下去!
此控电位器并不好找,除非遇到有缘人…我很幸运收到过一个摇杆:)

我亲自拆过S3001,S3003根本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