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路的老鸟请留步,我的lama v4 0404遥控器左手油门调整有问题,请支招!

楼主(2009-01-28):
我的0404控改完左手油门后变为左手上下为油门升降,左右为飞机左右自转,右手上下为前后倾斜,左右为左右倾斜。弹簧板调整没问题,电池仓下的上边那个红色开关为上右下左,下边的白色开关为左下右上。遥控器正面的servo reverser开关组AIL 下,ELE 下,THR 上,RUD下。上为REV、下为NOR。我觉得不理想。希望改完的效果是左手上下为油门升降,左右为左右倾斜,右手上下为前后倾斜,左右为飞机左右自转。因为俺是从环奇的811b开始飞的,那种遥控方式习惯了,不好改。请老鸟们指教如何能调整成我的理想遥控方式。给大家拜年啦!!!

楼主:
你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吗?

网友:
后面有白色的开头,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 从日本手到美国手又变成 是叫中国手吗?

直接换电位器的 接线吧 来的直接点

呵呵 把左右手 横向控制的电位器的接线 互换一下 基本就成功了 或者改会原来的 样子 连遥控的手柄一起 换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鸟支招,按照换电位器的方法,问题以解决,有直接,又干脆!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