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驱动管的代用

楼主(2009-01-28):
65MG电路板上面的2个UXR和2个UYR组成H桥
电机
驱动电路,排除
舵机
电机损坏,如果电机不转或者只有一边转动的话,肯定是UXR和UYR损坏或部分损坏,可以用国产Y1和 Y2直接代用,Y1和Y2辉盛舵机电路板上面有 ,要是有朋友知道卖Y1、Y2管商家链接的话,请通报通报,造福大家!!!

网友A:
Y1 Y2 是 辉胜9G 舵机使用的 对应的管子 应该是 8050和 8550

网友B:
要像死里顶!!!!顶顶!!!

网友B:
Y1 Y2可以代替,但一回就烧毁!看来还要找大一点电流的对管!

楼主:
辉胜舵机里面的Y1和Y2的确电流太小了,看体积就知道,大概0.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