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第一次飞,出现问题.请各位大哥帮帮.

楼主(2009-01-28):
今天,我突然来兴趣,拿着飞机去广场飞了飞。发现,启动后,飞机会向左边漂,而且有时候会向左斜。我很害怕它打在地上,就收了油。接下来我又加上油门,飞机还是向左漂。我继续加大油门,飞机起来了,但在起来的过程中,飞机还是在快速飘动。感觉场地都不够了,而且起飞后,尾巴会打转。我很郁闷。求各位老大救救。我的飞机是 E-SKY E016
1、飞机起飞后往左边漂,我应该怎么办?
2、为什么我起飞,总感觉场地不够,起飞后漂,而且有时候还向左斜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使飞机基本在原地起来(不会漂多远,看见别人在客厅都能飞呢,而我在这么大的院子却不够,郁闷)
3、飞机有点儿离地后,还是在空中移动很快,不能很安静的垂直起飞(不说标准,起码不会票很大的距离)我应该怎么办呢?
4、飞机离地后,尾巴总是转圈,这是为什么呢?我应该如何解决?

综上,请各位老大帮我解决下,我是E016的电直。新手呀,第一次飞,请各位老大教教我。如何稳定起飞,不会漂太大,或左右偏(斜),谢谢。

网友:
要达到要求,建议楼主买个真飞机吧,估记还会左漂了,先番一下置顶的贴子吧

网友:
 飞机不是模型车,多练练,手勤快点

网友:
我的也会~不过我的那是玩具~只有两通道~很郁闷买不起好了~玩具的还发了我355大洋呢~

楼主:
谢谢各位。看了下置顶的帖子,的确收获不少,不过还是希望各位高手,针对我,提出下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1、飞机起飞后往左边漂,我应该怎么办?答:飞机起飞时略向左飘是正常情况,你需要略打副翼右舵修正起飞姿态,离地30厘米后,地效影响就小了.
2、为什么我起飞,总感觉场地不够,起飞后漂,而且有时候还向左斜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使飞机基本在原地起来(不会漂多远,看见别人在客厅都能飞呢,而我在这么大的院子却不够,郁闷)答:单浆直升机不可能在不修正控制的情况下长时间悬停于空中某点,它需要不停的小幅修正各舵才能保持悬停.
3、飞机有点儿离地后,还是在空中移动很快,不能很安静的垂直起飞(不说标准,起码不会票很大的距离)我应该怎么办呢?答:要垂直起飞,要注意消除地效影响.离地后应根据飞行姿态,小幅修正控制量,30厘米以上高度就基本摆脱地效影响.
4、飞机离地后,尾巴总是转圈,这是为什么呢?我应该如何解决?答:可调整尾舵的微调或陀螺仪感度

网友:
1、飞机起飞后往左边漂,我应该怎么办?答:飞机起飞时略向左飘是正常情况,你需要略打副翼右舵修正起飞姿态,离地30厘米后,地效影响就小了.
2、为什么我起飞,总感觉场地不够,起飞后漂,而且有时候还向左斜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使飞机基本在原地起来(不会漂多远,看见别人在客厅都能飞呢,而我在这么大的院子却不够,郁闷)答:单浆直升机不可能在不修正控制的情况下长时间悬停于空中某点,它需要不停的小幅修正各舵才能保持悬停.
3、飞机有点儿离地后,还是在空中移动很快,不能很安静的垂直起飞(不说标准,起码不会票很大的距离)我应该怎么办呢?答:要垂直起飞,要注意消除地效影响.离地后应根据飞行姿态,小幅修正控制量,30厘米以上高度就基本摆脱地效影响.
4、飞机离地后,尾巴总是转圈,这是为什么呢?我应该如何解决?答:可调整尾舵的微调或陀螺仪感度

答案正确 加10分 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