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性模量要如何理解?

楼主(2009-01-28):
在百度上查询到“弹性模量”的词条,

http://baike.baidu.com/view/30660.htm

但是发现好像不全,

另外,最后说道“弹性模量与材料的化学成分有关,与其组织变化无关,与热处理状态无关。各种钢的弹性模量差别很小,金属合金化对其弹性模量影响也很小。”

这句话简直将我这样的菜鸟对材料的认识彻底颠覆,

请高手帮忙通俗点讲讲,谢谢!!!

网友:
额,我们大学刚刚学过,不过现在人在家,书没有带,http://zh.wikipedia.org/w/index. ... F&variant=zh-cn这是维基百科给的定义,非常粗,希望有帮助

网友A:
你把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三本课本看完了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三本课本看完了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近30年前学的理论物理专业,还做过近20年的大位移应力应变分析,包括做过有限元分析程序(当时没有现成软件),但LZ的问题我还是折腾不明白.不过很多物理命题都是有边界条件的.现在不少介绍都不提,这很容易让人糊涂.比如就这个虎克定率,初中就在学,高中也要学,到大学根据专业不同也好要学好几遍,就我学的专业记得的就不下4,5次,比如"普通物理,数理方法,量子力学,材料力学..."后来工作了根据需要还看过很多相关的资料,各种表述都是有差别的,随着不同的阶段加入的边界条件都会不同,对于知识,我的理解也是够用就成,大部分只要知道常识就成了.自然科学里未知了领域太多了.

楼主:
回复2,3,4楼的高手前辈

谢谢各位前辈高手的指教!!!!!!

对于一个在工厂打工,只会四则运算的我来说,这些知识真的太过深奥。

我知道例如:惯性矩和弹性模量这些概念对于航模设计和工具的设计都非常重要,

比如:机翼设计,

比如:龙门变形设计,

等等都非常有帮助,

谢谢,楼上楼下高手的指教。

网友:
弹性模量是描述固体材料抵抗形变能力的物理量,它反映了材料的刚度;弹性模量是材料自身性质,所以所有以铁元素含量为主的钢、铁、合金他们的弹性模量差别不大,并且不随它所制成的物品形状而改变。还是用A4纸打个比方吧:你有一张平整的A4纸和一块和A4尺寸、厚度一样的钢板,两端同样支起的话你会发现A4纸的弯曲程度比钢板的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钢板的弹性模量比A4纸的大,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钢板的钢度比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