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如何用笔记本来接收图像

楼主(2009-01-28):
特意买了个天敏电视盒LT320W  把接收盒的视频和音频输出接到了电视盒的输入端(音频用一分二接了左右声道)
然后电视盒的输出接的VGA  笔记本接VGA的另一头
可是怎么让笔记本接收电视盒转出来的VGA信号呢? 还有笔记本屏幕切换到摄像头的图像了 怎么再切换回笔记本本身的图像?
还是要装什么软件还单独把VGA信号作为输入

网友:
可以用USB的视频采集设备如下图,你可以到淘宝上搜,很多的

网友:
恭喜楼主

你买错了,这个电视盒是接液晶显示器看电视或者看VCD或者看DVD用的,不具备将任何视频信号输出到电脑主机的功能,接电脑VGA接口的那个接头,也是输入,不是输出。-------买个新的吧,楼上的好像还可以,不过有延迟哦!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那个,笔记本的VGA是用来接外置显示器的,比如开会演示的时候接投影机。要买3楼那种才可以。如果担心延迟就不要用USB接口的用PCMCIA接口的会好一点,而且要找大厂的里面转换芯片速度比较快那种。我原来用笔记本玩PS2就是用的USB2.0的感觉卡,后来换了感觉就好多了。

楼主:
多谢上面几位的回复
不过我之所以买电视盒也是当时买FPV设备的时候卖家告诉我可以用电视盒的
也提到过3楼的视频转接卡 不过也是说那个效果不太好什么的 可能也有延时的不好
不过我想那个卖家也是玩航拍的 应该懂的 不会乱说的啊?等我问问他再回来回复下

楼主:
可能是电视盒型号买错了 有可以用作视频采集用的电视盒吗?好像电视盒会比那个USB转接卡要好吧

网友(2009-06-04):
用USB转接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