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强烈抖动 求助~!!!

楼主(2009-01-29):
大家好,我是新手, 年前刚购入台GL450C+T6  直接拿真机练了两次, 基本没炸,但现在一推油门机身抖的特别厉害,请问是什么原因?自己看半天也没找出什么帽毛病,求教各位老鸟  谢谢~!

网友:
排除主.横.尾轴之外.最有可能就是双桨.建议楼主对大桨进行静态和动态平衡.

楼主:
补充下 说晃更贴切,感觉似乎要蹦起来, 而且油门越大 摆动也剧烈~                     sos~!!!!!

楼主:
什么是动静态平衡阿? 怎么检查和纠正阿?  再次感谢

网友:
是不是大桨装的过紧啊,甩不直

楼主:
大浆不是越紧越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太紧了,要松点,桨会在转动中自然甩直的,紧了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浆不是越紧越好吗?

大槳不能过紧,否则无法通过惯性率直!!:funk:

楼主:
  相当的业余 啥也不知道~多谢大家

网友:
恩 楼上正解  新的JJ横轴主轴 出问题的可能不大 你要注意下双桨 调下螺距 油门曲线  若是两桨 螺距不同 可以通过 调整 大桨夹的那个球头连杆调节

网友:
双桨或者大浆太紧了
这两个原因

网友:
每次飛行後,特别是炸机后(即使小炸),一定要检查主轴、横轴、尾轴是否有弯曲,3分飞行7分保养。

网友:
也有可能是尾部哪里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