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40a冒烟了,但还能启动???

楼主(2009-01-29):
我的好赢40a昨天在飞行中无故冒白烟,随记迫降,有股很难闻的臭味

但随后重新接电后电调启动正常,今天飞了一块电池,没敢飞高,但一切正常

请问诸位高手,该电调还能继续使用吗,我怕空中停车啊,我不会熄火降落啊

楼主:
上图

打开看了,大家给鉴定一下,哪个是功率管啊,是否烧了

网友:
电调这东西就这样 有时候烧坏了还能用 不过带伤使用的时候可能因为电子元件 突然烧坏 而导致 JJ一飞冲天的后果 自己检查下 有烧坏痕迹的元件就换了吧

网友:
购买不长的话寄回厂家修理吧

网友:
钽电容烧着了,还能凑合用,这种电容过压很容易击穿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