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 GM730陀螺 新发现!

楼主(2009-01-29):
新年好! GM730陀螺  新发现!

最近刚上的GM730陀螺 用起来还真不错。
今天突然发现 机头慢慢的左转~ (悬停5~8秒后 就明显了)
需要手动调整。请问如何调整呢?
谢谢!!

我已经试过:
-增加 减少 延时
-舵机位置迁移 后移
-尾舵控制组机械部分 调到超顺滑

网友:
增加感度,但尾巴不能抖为止。轻微的漂移是正常,401也飘。

楼主:
.

我刚才试了 感度100% 延时60% 有一点小追尾 问题不大。
但是头左转的问题依然存在。
是不是证明我的陀螺也就只能这样了?
左转虽然很缓慢 但是心里不爽啊~~~哎~

网友:
感度为什么要100?

网友:
不是吧。。。。GM730感度可以100??你的是GM700吧

网友:
调螺距试试

楼主:
.

螺距??! 这个我还真没有想到 我现在悬停螺距是 +5
是不是有点大了?

转速越高越往右转 转速越低越往左转吗?
我理解对吗?

网友(2009-09-18):
减少螺距,或加大转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GM730到了100都行,你的尾出现了问题。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年好! GM730陀螺  新发现!

最近刚上的GM730陀螺 用起来还真不错。
今天突然发现 机头慢慢的左转~ (悬停5~8秒后 就明显了)
需要手动调整。请问如何调整呢?
谢谢!!

我已经试过:
-增加 减少 延时 ...
------???     手里的730 很好啊! 比我的401还好用! 不怎麽飘啊! 你注意一下油门。螺距。和非锁尾下的中立点!

网友(2010-01-25):
引用 楼主:
螺距??! 这个我还真没有想到 我现在悬停螺距是 +5
是不是有点大了?

转速越高越往右转 转速越低越往左转吗?
我理解对吗?

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理解的,我的250用了HB730现在也右转,大概3-4秒钟就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