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为什么有的无刷电极需要安装霍尔元件有的不需要??

楼主(2009-01-29):
有的无刷电极引出8根线,三个主电源线和5根霍尔线;还有一种无刷电机只引出3根电源线??   是不是3根线的无刷电机是通过电调控制电压实现调速的??

网友:
有感无刷和无感无刷

有感无刷的低性能比较好

无感无刷电调通过过零电动势判断换相的,但是启步时因为转速太低,电动势不明显,所以一般用开环控制启动,所以启动线性不太好

楼主:
经楼上的将军再详细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无刷电极引出8根线,三个主电源线和5根霍尔线;还有一种无刷电机只引出3根电源线??   是不是3根线的无刷电机是通过电调控制电压实现调速的??

        答:按无刷直流电动机工作原理,必须有转子磁极位置信号来决定电子开关的换相。
                1、8根线输出的无刷电机内装了位置传感器(霍尔元件),位置传感器检测出转子磁轴线和定子相绕组轴线的相对位置,决定任意时刻相绕组的通电状态。
                2、3根线的无刷电机内部没有位置传感器,它从电子电路以硬件软件化方法获得转子磁极位置信号,实现电子换相。如反电动势法,它检测不激励相绕组的反电动势过零点,经过运算后,决定换相时刻。
               3、无刷直流电机(BLDC)的调速一般分为电流模式和电压模式两种。

网友:
有感无刷的位置传感器的存在就必须占用电动机的一些空间,安装位置对准,需要有较多引出线,影响可靠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霍尔元是磁性敏感元件,是用来检测定子绕组和转子磁极位置的位置传感器,检测的信号达到控制器,控制器再控制驱动管达到绕组换相的目的。就是代替有刷电机的刷电。
     无感无刷电机的控制器是由控制器的芯片决定的,是由电动机转动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做位置检测。启动时由制器的芯片发的一个变动的驱动信号,电动机转动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就可以做位置检测了。电动机产生的反电动势的电压高低是由电动机转速决定的,转速高反电动势也高,所以无感无刷电机不适应低速无刷电机, 无感无刷电机的启动电流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