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碳纤维真的不耐火

楼主(2009-01-29):
哎,好赢40a挂了,也就挂了吧,竟然把我的碳纤维侧板一起烧了,没天理啊

网友:
玻纤耐高温的

网友:
玻纤不耐高温???第一次听说,

网友:
能烧必然是假货啊~

网友:
耐温 不耐明火

网友:
1、碳纤维导电吧。。。。
2、LS。。。貌似LZ说的是碳纤。。。电路板波纤的。。好像损坏不严重。。

网友:
你的碳纤维是塑料把.烧了?

网友:
就这样变型了?

网友:
头次听说

网友:
模型用的碳纤,波纤都不耐高温,都是用树脂渗透加固,除非用高温高压定型的碳纤就好点.

网友:
好电调,好飞机,顶一下,同情楼主

网友(2009-03-19):
碳纤维怎么可能不耐火啊,我就是搞碳纤维生产的,耐高温2000度,还布耐火啊

网友:
看飞机应该是wing的吧!应该是V1的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么?

网友:
碳纤本身是耐火的,用能切2MM钢板的200W激光器都切不开。不耐火的是定型的环氧树脂胶。我们实验时,激光把碳板的胶全烧掉了,可碳纤维毫发无损,变成了柔软的麻绳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