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飞飘飘

楼主(2009-01-29):
前段时间弄了架EPP飘飘,断断续续装起来中间还因为舵机钢丝弄得不直装好后卡舵,最后不得不把原来走碳管理面的改为走外面钢丝也被浪费了一节最后用的碳杆。好不容易装好了想初一天来个新年第一飞,寒流又把人冻得受不了。今天终于等来一个大晴天赶快把前两天弄的控用锂电草草完工就出去了。没想到看着天气挺好,我的飞场上却是阵风3到4级,而且方向不定。飞上去后感觉真是飘啊。风停的时候还飞得不错,然后突然来一阵小飘飘打着螺旋就下来了还没落地风又没了轻轻一拉改平接着飞,然后又是重复。最后连航线也没法练胡乱飞了几分钟下来了,不过我飞的这个小操场周围的大树倒是不错两三米以下风都被挡了降落的时候虽然样子挺难看但也稳稳当当下来了。像这样的乱风对我这菜鸟真是太难受了 还是回家模拟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四川自贡的朋友发的 ,飞机能得到你的肯定我很高兴,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初学者,初学者最好不要在大风的天气情况下飞,改天你选择无风的天气飞一下试试,你就会知道此飘飘机有多好飞,有多么适合初学者飞了,最好发几张飞行照片上来,让大家分享

楼主:
今天没什么风,刚好有个朋友到家里来就一块出去飞了。开始我自己飞了几分钟还不错,后来我那朋友飞一下,他是一点也不会的连模拟器也只在我电脑上飞过两次,结果才飞出去十来米就炸了,4米头朝下垂直下来了。EPP虽然耐炸,不过这个飘飘结构设计的原因吧别的都没事,就是电机座沿跟机翼接触那一条线断了,加强的碳片下面半截被连同一部分泡沫硬生生扯出来了。回家修机,剪了一块雪碧瓶折好形状把电机座包起来粘住将就用用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朋友也够猛的 ,一般你这种情况下来的话应该机头坏的概率比较大,不过问题不大,用502胶水一粘就OK了连痕迹都看不出来像新的一样,不要用你的泡沫胶水,502胶水的特点是他渗透性非常好,用他粘EPP比泡沫胶效果好很多,去买一瓶质量好一点的,市场上劣质502胶水太多

楼主:
机头没事,就是电机的位置比电机座和机翼尾部接触那条线要高,机头撞地的时候电机的惯性在那个位置产生杠杆的作用产生的利比较大。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加一个三角块,下面压住机翼背后顶住电机座就会好一点。另外502的话它大部分会渗到EPP里面,干了过后会使EPP跟着变的比较硬失去弹性了。我觉得还是看情况一些部位用502一些部位用泡沫胶更好。
昨天粘的胶今天干了又出去爽飞了一下,自我感觉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实践得出经验 ,祝你爽飞

楼主:
谢了,不过我家旁边这个操场已经改为驾校的训练场了,过完年来训练的车就多了。虽然我是在天上他们在地上,但万一要是吓到他们就不好了。以后的练习时间要少一点了。顺祝龙升新年快乐,生意兴隆 。

网友:
希望LZ将头像换掉,太吓人啦!也有损LZ的形象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这头像我用了4,5年了,电脑桌面,手机频保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头像恐怖u

网友:
头像恐怖!!!!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