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V2的塑料桨问题

楼主(2009-01-29):
我昨天炸机了 今天修机发现一个问题 我的塑料桨在0度左右没有双桨 其他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有双桨这正常吗??

网友:
泰世这公司是不负责任的,不但连杆长度不对,而且尾部的设置也是不对的,说明书上说的尾螺距舵柄要与尾轴平行,真不知道写说明书的人飞过这飞机没有,很明显这个调法是搬亚托飞机的,我以前玩亚托也理所当然地这样做,其实这飞机那根舵柄要是与尾轴平行的话,完全是锁不住尾的,

还有那个大桨夹是无论如何都会上下松动的,

网友A:
我就觉得还好啊。大桨夹会上下松动么?我3个旋翼头7个大桨夹都没发现上下松动问题?上图我看看,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觉得还好啊。大桨夹会上下松动么?我3个旋翼头7个大桨夹都没发现上下松动问题?上图我看看,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大桨两边的螺丝上紧后,用力向两边拉是可以拉出一点点的,就是这个空间导致桨夹可以上下动

网友B:
ls说的“问题”的是正常设计,不信你拿yt的试试,我还没见过直机大桨夹宁死的呢。

网友:
这是因为桨夹轴承没有装到位。轴承和桨夹太小了,间隙不太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说的“问题”的是正常设计,不信你拿yt的试试,我还没见过直机大桨夹宁死的呢。

不要以为YT设计出来会松动就认为是应该有松动,建议多看看其它飞机再说

网友:
LZ如果精益求精的话建议在桨上装个轴承,问题必定解决

网友:
看了下,报怨质量问题的大多数人都是我这样子的菜鸟和新手

网友:
我觉得EP200的姜还是不错的,我在家飞,吧一片桨打了,然后我把两片都切成一摸一样的,再配平就又能飞了,节约我28米

网友:
泰世的质量是可以的,至少我觉得比亚托强(就200级别来说),但有的方面确实不如亚托,而且感觉这里托比真正的玩家要多

网友C:
塑料的浆,双桨是难免的。以悬停时没有双桨为准调试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的浆,双桨是难免的。以悬停时没有双桨为准调试就可以

网友:
其实估计LZ反映的问题不是在桨上面,这种出现双桨的情况大多是由其它地方引起的,建议检查整个旋转头,看那里虚位多,就换上新的配件,

就现时来看,我一直在用原装的双桨,虽然原装的桨确实不好,表现在不够直,中间弯曲,但由于现时买的木桨没有那个垫片的,比较不便,所以我一直在用原装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