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改轴传动,简单的pi爆,一瓶502你也能改

楼主(2009-01-29):
电机这下赖用了
刚才试了一下,电机用0。2MM的漆包线,绕42T超爆,把微调打到最左,飞起来都还有点顺时针转

网友:
   图呢?图呢?

楼主:
你们不会都看不到图吧,我自己都能看到啊

网友:
???

这算不算能看得到?

网友:
帮贴出来:

网友:
QQ空间的不能直接使用链接,因为腾讯是防盗链的,需要从电脑里传到论坛

楼主:
为改这个,我还专门买了个四驱车,这年头耍四驱车的鬼都没得,那老板一个齿轮还要卖7块,少一块都不卖,我冒火求了,5块卖了一辆车,里面还两个齿轮

网友:
不知道锁尾效果如何

楼主:
有点跟不上,明天去买两个强磁刚,再把电机绕过,问题不大

网友:
我还以为是4#3呢,不过也启发了我!

网友:
很牛,四驱车来的启发?

网友:
 都用上轴传动了

网友A:
祝贺LZ!动手能力和想象力真强!
不过……
LZ:您使的是130马达吗?是不是碳刷的?若是金属刷的话寿命可不长啊!也许可以尝试用铅笔芯DIY成碳刷的……
轴上用了那么多的硅胶管做连接?万一飞行中动作幅度一大,有断连接(硅胶套管脱开)而自旋炸机的危险!
我正打算听“植树”同学的建议,将软轴搞进尾管里去……

网友B:
很 奇怪大家 在做的时候 为什么都喜欢把尾巴的 电机 一只挪到重心附近啊?

除了是为了要 平衡 还有什么想法呢?

如果是为了平衡的话 是不是说 可以把其他的 包括电池 放到前边点 这样可以配平一些

还有 觉得大点电机 放到了后便 重量增加之后 飞机的 自转的惯性会增加 转动的速度会变慢

那么转起起来之后的 能量也增加 惯性增加改变方向会难点  是这个原因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大家的这个减速齿轮做到了 尾巴的末端上,那么电机的轴就会高速的带动轴传动 为什么不把减速齿轮做在 靠电机的位置上 然后直接就是传过去一个低转速的力量过去 (因为成品减速组好行挺多,可以直接把这东西 引到尾管里成为可能!)这样是不是 对整个连接杆的 摩擦力的对抗 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呢?

哪种能量损失更小些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 奇怪大家 在做的时候 为什么都喜欢把尾巴的 电机 一只挪到重心附近啊?

除了是为了要 平衡 还有什么想法呢?

如果是为了平衡的话 是不是说 可以把其他的 包括电池 放到前边点 这样可以配平一些

还有 觉得 ...

很 奇怪大家 在做的时候 为什么都喜欢把尾巴的 电机 一只挪到重心附近啊?
除了是为了要 平衡 还有什么想法呢?
别奇怪,的确是为了重心能控制在主轴上!没别的想法。
如果是为了平衡的话 是不是说 可以把其他的 包括电池 放到前边点 这样可以配平一些
当机尾装一个用来替代原机那脆弱的、比原机重许多的大马达,靠移动电池的位子已不能将重心调整回到主轴上了!除非你不准备装上机头罩、并将电池伸出机头很多……。
还有 觉得大点电机 放到了后便 重量增加之后 飞机的 自转的惯性会增加 转动的速度会变慢
那么转起起来之后的 能量也增加 惯性增加改变方向会难点  是这个原因吗?
存在这样的现象!但不明显……。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大家的这个减速齿轮做到了 尾巴的末端上,那么电机的轴就会高速的带动轴传动 为什么不把减速齿轮做在 靠电机的位置上 然后直接就是传过去一个低转速的力量过去 (因为成品减速组好行挺多,可以直接把这东西 引到尾管里成为可能!)这样是不是 对整个连接杆的 摩擦力的对抗 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呢?
哪种能量损失更小些能?
到尾桨的轴还是要靠(用)一个90度转向的伞齿不是?再说,若尾部用了大些的马达后可以不用减速、直驱都没问题。
可这样重心就会成问题!
我和LZ能搞到(买到)的齿轮只能是这样的了(LZ买四驱车、我拆破光驱),没条件加工出想象中的、合适的齿轮啊!
另一个如此安装的原因是:DIY级的“产品”,不是在搞开发。即便有这样的想法,估计也没人生产……目前,根据我用的软轴做尾桨驱动的传动轴的试验结果来看,摩擦力几乎可以忽略——以合理的走轴方式来获得!
能摈弃掉娇贵的N30马达,已达到我之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黑人!我也快有004了!是不是要多买几个N30尾马达呢?这个改对我来说还不是很现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LZ!动手能力和想象力真强!
不过……
LZ:您使的是130马达吗?是不是碳刷的?若是金属刷的话寿命可不长啊!也许可以尝试用铅笔芯DIY成碳刷的……
轴上用了那么多的硅胶管做连接?万一飞行中动 ...

马达用的是碳刷的,长的很,在说了这种碳刷taobao上6块2个,一年都用不完又好换,带轴承的电机壳也就10多块钱,轴为什么用那么多胶管连接,是没有这么长的碳杆,用圆珠笔蕊加502,稳的很

网友:
上段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