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用什么无线摄像啊?

楼主(2009-01-29):
新手迷上
航拍
,不知道有哪些设备好,高手们有什么好的推荐?最好小一些的用在450直机或者40固定翼上的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航拍”的首选就是DC了,而且最好是带有AV out的小DC,物美价廉。重量200g左右的比较合适。
FPV的话就用摄像头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